[SPI/QSPI] STM32H7驱动SPI接口Flash W25Q64JV查询读速度2.6MB/S,中断读速度4.0MB/S,DMA读速度5.7MB/S

楼主(2020-03-06):
配置SPI的时钟速度是50MHz

查询:

中断:

DMA:

楼主:
DMA读取基本是SPI时钟的极限了,50MHz/ 8 = 6.25MHz
使用03H指令的读速度最高50MHz。

网友:
硬汉兄的工匠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效仿

网友A:
请看我的读速度,10M+/s,。。。读少了,速度直接=0,我把结束时间+1才能正常显示出来

8线操作,果然非同凡响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请看我的读速度,10M+/s,。。。读少了,速度直接=0,我把结束时间+1才能正常显示出来

QSPI是4线,除了使用H743的伪8线。
这个是V7的QSPI性能:

STM32H7驱动QSPI Flash的4线DMA模式,读速度48MB/S左右,还不错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1616

其实研究SPI的意义重大,因为QSPI  OctoSPI的应用主要局限在多线的Flash和RAM类应用上。

而SPI DMA应用的场合就太多了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QSPI是4线,除了使用H743的伪8线。
这个是V7的QSPI性能:

我是真8线,两片FLASH并联的。按你说的那这速度还不够啊,单片能达到48M,那两片应该可以达到100M左右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是真8线,两片FLASH并联的。按你说的那这速度还不够啊,单片能达到48M,那两片应该可以达到100M左右啊 ...

嗯,有印象,你的是QSPI双BANK。

我们V7用的是1个bank,真正的8线应该是STM32H7B上带的那种8线OctoSPI,可以接真正的8线Flash,像HyperFlash。

网友:
硬汉,SPI+DMA这个源码在哪呢?谢谢!想用在F103

网友B:
硬汉,想问下这个SPI+DMA的源码在哪呢?想参考下,谢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硬汉,想问下这个SPI+DMA的源码在哪呢?想参考下,谢谢!

本周周末发布例子和对应教程。

网友C(2020-07-16):
SPI Nor Flash
SPI Nand Falsh
FMC- Nand Flash

Nand 的有坏块,不能用DMA方式吧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SPI Nor Flash
SPI Nand Falsh
FMC- Nand Flash

也可以,底层有个读写函数,那个读写地方可以用DMA。

网友D(2021-05-27):
硬汉大佬,我根据demo代码移植一遍SPI后,中断发送一直发不出去,请问是什么原因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硬汉大佬,我根据demo代码移植一遍SPI后,中断发送一直发不出去,请问是什么原因

能正常进入中断不。

网友:
买了个W5500,spi接口的模块,等到了测试速度看看

网友E(2023-01-13):
硬汉,像spi,iic通信协议,读写速度上限的测试源码可以教一下怎么写嘛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硬汉,像spi,iic通信协议,读写速度上限的测试源码可以教一下怎么写嘛

源码是分享的,
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8698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