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STemWin中的KNOB小部件的Background无法透明

楼主(2020-03-06):
在使用Knob的时候我想给它做一个背景图片上去。方法是:1.先GUI_MEMDEV_CreateFixed32()新建一个颜色深度为32位bpp的存储设备。

hKnob = KNOB_CreateUser(150, 10, 128, 128, hWin, WM_CF_SHOW | WM_CF_MEMDEV, ID_KNOB_0, 0);
//为KNOB控制创建一个32位的存储设备
        hMemKnob = GUI_MEMDEV_CreateFixed32(0, 0, 128, 10);
        hMemKnobBk = GUI_MEMDEV_CreateFixed32(0, 0, 128, 128);
        //绘制KNOB的背景和内部
        _DrawKnob(hMemKnob);
        _DrawKnobBk(hMemKnobBk);

2.在新建的存储设备中把背景清成透明色,再绘制图片等
  以下代码是绘制的Knob的外观
static void _DrawKnob(GUI_MEMDEV_Handle hMemDev) {

        int xSizeMem, ySizeMem;

        xSizeMem = GUI_MEMDEV_GetXSize(hMemDev);
        ySizeMem = GUI_MEMDEV_GetYSize(hMemDev);

        GUI_AA_PreserveTrans(1);
        GUI_MEMDEV_Select(hMemDev);
GUI_SetBkColor(GUI_TRANSPARENT);
//GUI_SetBkColor(0x80FFFFFF);
        GUI_Clear();

        GUI_AA_DrawLine(xSizeMem - 30, ySizeMem / 2, xSizeMem - 5, ySizeMem / 2);

        GUI_MEMDEV_Select(0);

        GUI_AA_PreserveTrans(0);
}

以下代码绘制的是KNOB的背景图片
static void _DrawKnobBk(GUI_MEMDEV_Handle hMemDev) {

        int xSizeMem, ySizeMem;
        xSizeMem = GUI_MEMDEV_GetXSize(hMemDev);
        ySizeMem = GUI_MEMDEV_GetYSize(hMemDev);

        GUI_AA_PreserveTrans(1);
        GUI_MEMDEV_Select(hMemDev);
GUI_SetBkColor(GUI_TRANSPARENT);
//GUI_SetBkColor(0xF50000FF);
        GUI_Clear();

        GUI_SetColor(GUI_YELLOW);
        GUI_SetPenSize(4);
        GUI_DrawLine(0, 0, xSizeMem, ySizeMem);
        GUI_DrawLine(xSizeMem, 0, 0, ySizeMem);
        GUI_DrawBitmap(&bmKnob_128px, 0, 0);
        GUI_MEMDEV_Select(0);
        GUI_AA_PreserveTrans(0);
}

如上如果我直接使用GUI_TRANSPARENT透明色,那么背景显示的却是黑色的如下图
但是如果我在Knob的前景存储设备绘制带透明的东西却能正常显示如 GUI_SetBkColor(0x80FFFFFF);在前景存储设备中
如上图的Knob的指针绘制的时候是带有alpha通道的其绘制也是正常的。

有没有大佬能够解释一下是哪里我理解得不对吗?

网友A:
看看是不是我这个帖子说的问题

重要说明,使用存储设备绘制透明图片,透明部分都是黑色背景解决办法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8879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看是不是我这个帖子说的问题

重要说明,使用存储设备绘制透明图片,透明部分都是黑色背景解决办法

非常感谢硬汉哥的解答。我在存储设备的绘制里是给了
GUI_SetBkColor(GUI_TRANSPARENT);
GUI_Clear();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看是不是我这个帖子说的问题

重要说明,使用存储设备绘制透明图片,透明部分都是黑色背景解决办法

非常感谢硬汉哥的回答,我在存储设备中是给了
GUI_SetBkColor(GUI_TRANSPARENT);
        //GUI_SetBkColor(0xCC0000FF);
        GUI_Clear();

但恰恰是这样他显示的就是黑色,清成不带alpha的就可以正常的显示其颜色。
而且这里在把这个存储设备设置为KNOB的背景他是不正常的显示,但是把其直接显示在窗口中却是正常的。我想可能是KNOB的BUG或者是我哪里没有正确理解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