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有没有人需要ttf字体精简教程的?

楼主(2020-03-06):
有没有人需要ttf字体精简教程的?最近在做人机界面,发现emwin直接使用ttf字体要比xbf和sif字体响应快多了,尤其是切换窗口和listview小工具,点下就切换界面,没有延迟,而使用xbf和sif字体点了要缓一下才反应过来,个人认为直接使用ttf字体更有实际意义,但是ttf字体动辄10MB以上,太占内存了,于是在网上搜索了FontPruner这个工具可以精简字体,保留数字、字母、常用符号、常用的3500个简体字,最终ttf字体只有1.5MB,很适合嵌入式设备使用,并且使用这个字体没有问题,如果有人需要的话我就写个教程分享给大家,大神请路过

建议在Linux下操作,所以本教程在Ubuntu环境下测试的
需要python和java环境 ,附件最后上传
1 安装JDK
1.1下载JDK安装包
链接:https://www.oracle.com/java/technologies/javase-downloads.html
下载完成后,将安装包复制到“/usr/java”目录下,如没有则手动新建,其他目录也可以

sudo cp jdk-13.0.2_linux-x64_bin.tar.gz /usr/java

1.2解压
进入“/usr/java”目录,解压安装包

sudo tar -zvxf jdk-13.0.2_linux-x64_bin.tar.gz

1.3配置环境变量
使用vim编辑器打开“/etc/profile”

sudo vim /etc/profile

然后在末尾添加下面这些代码
export JAVA_HOME=/usr/java/jdk-13.0.2
export CLASSPATH=.:$JAVA_HOME/lib:$JRE_HOME/lib:$CLASSPATH
export PATH=$JAVA_HOME/bin:$JRE_HOME/bin:$PATH
export JRE_HOME=$JAVA_HOME/jre

保存退出

1.4配置生效

source /etc/profile

1.5重启计算机
sudo reboot

检查是否安装成功
java -version

网友:
同求,现在根据界面改字库实在太麻烦了

楼主:
2 安装python
在终端输入命令
sudo apt-get install python

输入python检查是否安装成功

3 FontPruner的使用
将需要精简的字体库放在fontpruner根目录下,这里以SIMHEI.TTF(黑体)为例说明
将需要保留的汉字放在src/FontExtract/ChineseOutPut.txt中;
将需要保留的字母、数字、符号(非汉字)放在src/FontExtract/unChineseOutPut.txt中;

执行命令
在fontpruner根目录执行

python FontPruner.py --inputPath=./ --inputFont=SIMHEI.TTF --tempPath=./

如图所示的,就输出了SIMHEI.TTF
输出的文件在:根目录/output/ 目录下
最终生成的TTF字体文件包含3623个字符,大小不到1MB,也可以用fontcreator这个软件查看具体包含的字符

关于ttf字体的使用就参考《安富莱STM32-V6开发板STemWin教程》第28章

楼主:
附件的链接
链接: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QrKKX8mvK7cZUtvusV5s6Q
提取码:e4tc
fontcreator.zip:字体编辑软件,可以不需要
FontPruner-master.rar:字体精简工具
jdk-13.0.2_linux-x64_bin.tar.gz:JDK的安装包

网友A:
这个矢量字体库不知道能不能用GBK编码的,因为之前都是用这个编码改动挺大

网友(2020-10-29)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矢量字体库不知道能不能用GBK编码的,因为之前都是用这个编码改动挺大

写一个 转码程序就可以了

网友(2021-03-01):
这套操作能使用在stm32的平台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