创建一个键盘窗口,如何能限制其他窗口的切换?

楼主(2020-03-08):
我是希望点击编辑框后,弹出键盘窗口可以设置参数。但由于弹出的是GUI_CreateDialogBox这样创建的,它不会阻止父窗口的操作(还可以点击父窗口的控件)。如果用GUI_ExecDialogBox创建的话,又不能在回调函数里使用,怎么做才好呢??
另外还有个问题: GUI_EndDialog是结束对话框窗口,它是否会把指定的窗口销毁(删除)掉?下次还是需要重新create是吧。

网友A:
1、设置模态。
2、会销毁掉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设置模态。
2、会销毁掉。

具体怎么给对话框设置模态?没看到相关资料。。。

楼主:
已经会了,多谢多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