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μCOS-III] 谁有移植3.07以上的ucosiii版本到F429的成功例程吗

楼主(2020-03-08):
我参考论坛 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6734 移植最新的,但是卡在OSInitHook ,搞了个下午都没头绪。原来工程是3.04的,运行正常。大家给点方向查一下

网友:
参考H7的复制粘贴到F429上就可以使用,底层实现一样,没区别

基于V7开发板的最新版uCOS-III V3.07.03程序模板,含MDK和IAR,支持uC/Probe,与之前版本变化较大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3553

基于V7的uCOS-III动态时钟管理方案例程,用于低功耗,含IAR以及MDK的AC5和AC6版本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3600

网友:
楼主可以参考我的帖子

网友:
为什么不移植最新版本的V3.08.00版本?

网友:
3.07.05跟3.08.00除了版权说明,没有太大的差别,可以认为是一样的

网友:
我自己移植过现在uCOS官网最新的ST F7系列芯片uCOSIII例子到公司的板子,坑点还是以前的浮点数出入栈的问题,不用浮点数,直接删掉了,然后对比过目前最新的开源版本和那个官方例子的版本,好像就是lib_mem有点区别,有部分变汇编实现了,其他的都是些可以忽略的改变,譬如宏定义换名字,版本申明等等,具体待深入研究。。。官方例子一定要好好研究,和网上广传的各家开发板的uCOS教程的版本已经差了很远,有些底层机制已经变了

网友A(2020-04-21):
兄弟你解决了吗,我昨天移植也卡在这里,你把startupxxxx.s里面原来由于要使用浮点的那部分代码注释掉就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兄弟你解决了吗,我昨天移植也卡在这里,你把startupxxxx.s里面原来由于要使用浮点的那部分代码注释掉就好 ...

V5是STM32F407IGT6,V6是STM32F429BIT6,V7是STM32H743XIH6

基于V5,V6和V7的最新版uCOS-III V3.08.00程序模板,含MDK和IAR两个版本,支持uC/Probe(2020-03-19)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6918&fromuid=5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