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STemWin多语言实战经验记录(阿拉伯语、法语)

楼主(2020-03-09):
1、入门学习不重复,我啰嗦一些别的,见图片

2、应客户需求,要加法语,内容见评论1

记得参考官网例程,多研究

记得参考官网例程,多研究

多语言入门基础

多语言入门基础
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

楼主:
2、首先屏幕是320*240,所以产品选择的字号是16号,因为比例问题,生成的字母相当不协调,自己优化后,饱满很多大很多。
3、现在要加法语,法语有些字母有音标,那么之前优化的字库就要做扩展和优化了,没优化前的对比见图片:

左边工具导出来的19号,右边自己优化的16号

左边工具导出来的19号,右边自己优化的16号

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

楼主:
4、优化过程中的记录 过程2:字库没问题,一样的字母编码,为什么会乱码呢?.jpg

5、优化后的图片。

紧跟的后面字符是常规码值需要特殊处理

紧跟的后面字符是常规码值需要特殊处理

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2、首先屏幕是320*240,所以产品选择的字号是16号,因为比例问题,生成的字母相当不协调,自己优化后,饱满 ...

不错,简洁好用。

楼主:
间隔了一年没玩多语言。外文我是直接使用转义字符加16进制编码,刚开始用错编码出不来
另外显示法语多数还是简单的 ASCII,我使用方法参考官网例程:转义字符显示音标的字母,切记后面的字母如果是常规使用的编码要小心摸索STemWin的规则
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

网友(2020-05-12):
回复看看是什么好东西

网友A(2024-07-02):
请问下,keil里用utf-8编码,阿拉伯语数组读取到的只是单个字母,不能获得连写编码,怎么办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请问下,keil里用utf-8编码,阿拉伯语数组读取到的只是单个字母,不能获得连写编码,怎么办?

emWin模拟器里面有个例子,运行下,看看能正常运行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