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客户分享] STM32的Flash读写保护,SWD引脚锁的各种解决办法汇总(2021-10-21)

楼主(2020-03-10):
问题现象:
MDK,J-Flash,IAR等无法连接芯片,有时候链接上了,但是无法下载。

注意:如果下载器线的接触不良,也会有这个问题。

问题描述:
1、Flash读写保护
根本原因是工程设计有问题,特别是实际晶振大小与程序中HSE_VALUE大小不一致,很容易导致Flash读保护。
而读保护的本质是芯片的选项字节被设置了,因为读保护就在选项字节里面,详情看此贴:链接

2、SWD锁
SWD接口锁住就是SWD引脚被锁住了,根本原因是用户使用这个引脚做其它功能了。

解决办法:
1、SWD引脚锁解决办法:
(1)、SWD引脚被锁住的解决办法比较简单,只要下载器带了复位引脚,并且板子的SWD接口也留出了RST复位引脚,就可以正常下载程序。原理是芯片复位上电后,SWD这几个引脚是工作在SWD默认模式的,之后才是用户为这几个引脚设置的其它功能,正是这些复用功能导致下载器无法连接到芯片。所以只要下载器的硬件复位正常,芯片SWD接口锁住后就可以正常下载。

(2)MDK下载选择这里,复位状态进行下载。
JLINK:
CMSIS-DAP:

2、Flash读写保护后的解决办法:
(1)  使用我们H7-TOOL也可以解除:

H7-TOOL脱机烧录解除读写保护和各种遇到情况解决办法汇总,含SWD接口锁,低功耗和看门狗(2023-08-01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18986

(2)JLINK安装目录的这个软件,早期版本叫JLINK UNLOCK,现在新版叫JLINKSTM32.EXEM解锁读写保护用的。原理是复位选项字节设置。

(3)还有就是STM32CubeProg,需要用到板子的boot0引脚,让芯片从系统bootloader启动,可以选择USB DFU,也可以使用串口,都可以看到如下的读保护表示,勾上解除读保护,然后下载正常的程序即可。

USB DFU:

UART在这里:

(4)还有一个早期整理的帖子:
【JLINK下载失败,STLINK下载失败万能解决方案】JLINK和STLINK都无法下载时的解决办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26745

楼主(2020-12-03):
重新更新此贴。

网友(2023-11-07):
感谢楼主,帮我解决了一个大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