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级指针作为函数参数时,怎么修改这个参数才能修改原始调用的值呢?

楼主(2020-03-10):
如题,二级指针作为函数的参数,函数里面怎么操作,才能修改二级指针指向的值呢?

一级指针时,函数中直接写:*p=多少,就可以了,如下
#include <stdio.h>
#include <stdlib.h>

void test(int *p)
{
    *p=100;
}
int main()
{
    int a=1;

    printf("%d\n",a);
    test(&a);
    printf("%d\n",a);
    return 0;
}

但是二级指针时,怎么才能修改调用这p的指向呢?
#include <stdio.h>
#include <stdlib.h>

struct obj
{
  const int *pText;
  const int ItemNum;
};
const struct obj object={"0123456789",10};
const struct obj *pobj=&object;

void test(const struct obj **p)
{
   *(*p)=&pobj;    //这里怎么修改这个式子才能修改p的指向呢?????
}

int main()
{
    const struct obj **p=NULL;

    test(p);
    printf("%s\n",*p->pText);

    return 0;
}

网友A:
帮你简单改了下: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帮你简单改了下:

多谢硬汉哥回复。。。
你这么改,当指针pobj指向的内容没有变化时,是可以的,输出是正确的
当时当pobj指向的内容变化时,这样改就不正确啦

我要实现的效果是:
1、pobj指针是一个文件私有的,别的文件无法调用,main中的p指针是用户定义的,我想编写一个函数,让p指向指针pobj,即p必须是指向指针的指针才对,这样的话,pobj指针指向的内容变化时,*p中的内容也跟着pobj变化了,这样我操作p指针,效果和操作pobj是一样的。2、如果p定义为一级指针,*p中的值就是*pobj,由于pobj指向的对象边了,*pobj也变化了,但是p中的内容却没有变【初始化函数只调用一次的情况下】

所以这里p必须是二级指针才能达到效果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多谢硬汉哥回复。。。
你这么改,当指针pobj指向的内容没有变化时,是可以的,输出是正确的
当时当pobj ...

明白,帮你修改了个。

#include <stdio.h>
#include <stdlib.h>

struct obj
{
  const char *pText;
  const int ItemNum;
};

const struct obj object={"0123456789",10};
const struct obj object1={"www.armfly.com",10};
const struct obj *pobj=&object;

void test(const struct obj **p)
{
    *p = (const struct obj *)&pobj;
}

int main()
{
    const struct obj **p;

    test((const struct obj **)&p);

    printf("%s\n", (*p)->pText);

    pobj = &object1;

    printf("%s\n", (*p)->pText);
}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明白,帮你修改了个。

硬汉哥威武,这么操作后确实可以了

但是还是不理解我那样的形式:**p=xxx;为什么不行呢?为什么这里非得要强制类型转换下呢?
后来又测试了3级指针,也是不行,如下:test(&p);
void test(const struct obj ***p)
{
   *(*(*p))=&pobj;//把pobj的地址放入形参中,**p得到了p的地址,即&p,***p中写入&pobj,这样就完成了指针的指针的赋值
}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明白,帮你修改了个。

看样子这样强制转换完后再传入形参,操作上似乎已经把这个指针的指针变成了一级指针,test函数中直接操作一级指针即可。。

不这样降级操作可以不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看样子这样强制转换完后再传入形参,操作上似乎已经把这个指针的指针变成了一级指针,test函数中直接操作 ...

这里强制类型转换主要是防止警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