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H750VBT6的FLASH寫入問題

楼主(2020-03-10):
請問STM32H750VBT6每次寫入FLASH時最少要256-bits(32-bytes),如果寫入前有一塊32-bytes的FLASH都是0xFF的值..
第一次在byte0寫入0x00的值...也就是寫入(0xFF,0xFF,.........,0xFF,0x00)
然後.希望在不清除FLASH的條件下....改byte1的值為0x01....
是不是只要再寫入(0xFF,0xFF,.........,0x01,0x00).就可以維持byte0的值..同時修改byte1的值.....
因為過程FLASH沒有產生0->1的狀態

网友:
可以的,Flash的擦写本质上就是这样的,不过一般不推荐这种改。

楼主:
剛試的結果是:
這一顆可能比較不一樣....
第一次寫可以寫入....也可以讀出來...
第二次寫入時...沒回傳錯訊訊息....但是程式裡要讀這個位址的值時...就會當掉...
就算用J-FLASH要讀出這個值...也沒法讀回來.....會發生錯誤訊息....

如果每一次寫入不一樣位址的32-bytes時,就沒問題.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剛試的結果是:
這一顆可能比較不一樣....
第一次寫可以寫入....也可以讀出來...

实际应用不建议这么用。防止有隐含的问题,特别是H7的flash还有个ecc校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