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STemWin的XBF和SIF方式外部扩展抗锯齿字体使用小字库或者全字库方式存到外部SPI Flash均可

楼主(2020-03-11):
群友咨询了下这个问题,特地测了小字库方式存到外部SPI Flash,也是没问题的。

特别注意第3个参数,一定要匹配:

/* 创建32点阵字体 */
GUI_XBF_CreateFont(&XBF_Font32,                  /* GUI_FONT类型变量    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&XBF_Data32,               /* GUI_XBF_DATA类型变量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XBF_TYPE_PROP_AA4_EXT, /* 字体类型 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cbGetData32,              /* 回调函数 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&Fontfile32);                /* 回调函数参数         */

楼主:
具体实现看V6的emWin教程相应章节即可: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9834&extra=page%3D1

网友A(2020-08-25):
硬汉哥,小白请教几个问题
1、文件合并助手生成的.bin是怎么用,教程里面说参考25.3节,但是没看到里面有说bin文件的使用方法;
2、存放到SPI-flash的字库只能是.bin格式吗(个人理解)?
3、字库怎么通过串口直接写入spi-flash(好多网友是通过sd卡写入的,手头的板子没有预留SD卡,所以想尝试下新方式)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硬汉哥,小白请教几个问题
1、文件合并助手生成的.bin是怎么用,教程里面说参考25.3节,但是没看到里 ...

1、生成后直接调用即可
2、不限制,什么后缀都在,保证内容还是SIF或者XBF即可
3、可以直接下载

关于MDK下如何用仿真器烧程序的同时烧写附加数据到SPI FLASH的分享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82266

网友B:
我最近研究将XBF字库放入25Q16有一个新方法,比较方便,分享给大家。
2.用jlink连接25Q16(电路图网上搜索一下)
3.打开SEGEER的J-Flash SPI,导入bin文件就可下载进去了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最近研究将XBF字库放入25Q16有一个新方法,比较方便,分享给大家。
1.生成XBF字库后,将文件后缀改为.bi ...

JLINK下载也是好办法。

网友C:
刚要学emwin,有个问题想请教下:按键贴图、背景以及图标这些图片怎么样放置在外部flash中,然后EMWIN再怎么调用的?是否有例程跟教程?谢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刚要学emwin,有个问题想请教下:按键贴图、背景以及图标这些图片怎么样放置在外部flash中,然后EMWIN再怎 ...

经常有网友咨询按键贴图、背景以及图标这些图片怎么样放置在外部flash中,然后EMWIN再怎么调用,统一回复贴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0103&fromuid=58

网友D(2021-10-28):
老板,我想请教一下,sif字体怎么抗锯齿?目前我用emwin自带工具生成了全字库的字体,但是无论是2bp,还是4bp都不抗锯齿,具体情况是:不生成抗锯齿的字体时,显示的时候字体有锯齿,然后换成2bp,或者4bp时,显示的时候字体的阴影部分也是直接是高亮显示的,就跟无抗锯齿的字体加粗一样,阴影部分并没有虚拟化,这是什么原因?然后ttf字体好像本身也不抗锯齿的?现在很想把字体处理成抗锯齿的,像QT一样显示的字体就很好看,我想即使达不到QT的效果,至少抗一下也要比现在好吧?求教求教求教!麻烦老板看到了回复一下啊!先谢谢了。

网友:
不能发表吗?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老板,我想请教一下,sif字体怎么抗锯齿?目前我用emwin自带工具生成了全字库的字体,但是无论是2bp,还是4 ...

抗锯齿需要读像素支持,你看看你的读像素支持是不是有问题。

可以考虑显示个游标出来,滑动下看看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抗锯齿需要读像素支持,你看看你的读像素支持是不是有问题。

可以考虑显示个游标出来,滑动下看看

不是很懂什么意思?是EMWIN的像素配置还是屏的配置?我现在ltdc配置的是RGB888像素格式的,不知道你说的像素支持是不是这个意思?

网友D:
还想请教一下,在emwin窗口中绘制200万个点的曲线耗时太长了,有没有什么好的思路可以缩短画线时间,我现在画线的方法是在窗口中的重绘消息里绘制的,200万次循环耗时太长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不是很懂什么意思?是EMWIN的像素配置还是屏的配置?我现在ltdc配置的是RGB888像素格式的,不知道你说的 ...

emWin不是有个游标剪头功能,你显示出来就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还想请教一下,在emwin窗口中绘制200万个点的曲线耗时太长了,有没有什么好的思路可以缩短画线时间,我现在 ...

你是怎么绘制的,整体绘制函数一点一个点打印的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emWin不是有个游标剪头功能,你显示出来就行。

游标显示出来了,怎么看呢?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你是怎么绘制的,整体绘制函数一点一个点打印的。

我是新建了一个窗口控件,然后在窗口重绘里面绘制这200万个点,就是循环200万次,窗口的分辨率500*400,就相当于有很多点落在一个像素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游标显示出来了,怎么看呢?

在界面上滑动触摸下,看看是不是有拖影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是新建了一个窗口控件,然后在窗口重绘里面绘制这200万个点,就是循环200万次,窗口的分辨率500*400, ...

推荐整体刷新,一个点一个点刷新到什么时候了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在界面上滑动触摸下,看看是不是有拖影。

效果已经上传视频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效果已经上传视频了

视频地址有没。

网友:
怎么上传视频呀?

楼主:
上传到一个视频网站分享下就行。

网友(2022-02-20):
现在再来谈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,EMWIN抗锯齿部分的函数不可用,或者说没有抗锯齿效果,使能了高分辨率后,也设置了抗锯齿因子,再调用相关的抗锯齿函数,比如是画线,画圆弧,画矩形等依然会有锯齿,这个到底什么原因呢?底层驱动没弄好吗?还是emwin配置没弄好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