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RAM] stm32h743加载到ram运行的问题

楼主(2020-03-11):
调试时发现一个问题,当H7芯片的flash程序启用读保护功能后,这时用MDK下载到RAM调试,所有的中断都进不去,主函数是可以运行的,而如果flash程序不启用读保护功能 时,ram进行debug是正常运行的,中断也可以进得去,不知道各路大神知道这是原因吗,有什么解决办法 ?

网友A:
STM32H7内部Flash的读保护说明(Level0默认,Level1连接保护,Level2设备和自举保护)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6660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TM32H7内部Flash的读保护说明(Level0默认,Level1连接保护,Level2设备和自举保护)
http://www.armbbs. ...

我现在的情况是,从ram区dubug程序 ,没在去访问flash,这样也不行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现在的情况是,从ram区dubug程序 ,没在去访问flash,这样也不行吗?

对,禁止访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