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μCOS-III] 请问一下ucosiii_3.08问题

楼主(2020-03-11):
以前一直使用的是ucosiii-3.04版本的,现在发现出来3.08,我在github下载的源码uC-OS3-master.zip。发现多了一个文件夹“TLS”,请问这个文件夹什么意思?需要不要?如果需要,stm32f1系列移植文件夹下面那个子文件?

楼主:
使用的是keil  mdk

网友A:
F1的使用IAR或者GCC的简单修改下就可以使用了,Micrium现在不怎么提供MDK下的移植文件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F1的使用IAR或者GCC的简单修改下就可以使用了,Micrium现在不怎么提供MDK下的移植文件了。

怎么修改呢?有修改方法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怎么修改呢?有修改方法吗?

这里有案例,移植文件是适用于M3,M4和M7的
基于V7开发板的最新版uCOS-III V3.07.03程序模板,含MDK和IAR,支持uC/Probe,与之前版本变化较大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3553
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;
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RMv7-M Port
;
; File      : os_cpu_a.asm
; Version   : V3.07.03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; For       : ARMv7-M Cortex-M
; Mode      : Thumb-2 ISA
; Toolchain : MDK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; Note(s)   : (1) This port supports the ARM Cortex-M3, Cortex-M4 and Cortex-M7 architectures.
;             (2) It has been tested with the following Hardware Floating Point Unit.
;                 (a) Single-precision: FPv4-SP-D16-M and FPv5-SP-D16-M
;                 (b) Double-precision: FPv5-D16-M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网友:
照着V7例程移植,没问题的。或者可以使用gcc的,移植方法是一样

网友B:
TLS文件下的内容是必须的吗?我都没用,程序照样跑的很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TLS文件下的内容是必须的吗?我都没用,程序照样跑的很欢

不用,是用来做C库函数多任务防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