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vent Recorder] Event Recorder使用问题

楼主(2020-03-11):
用的是
ARM_Compiler V1.6的。这里的I/O 重定向版本反而是1.2的。在这种情况下,会影响SPI,我SPI驱动W5500,读取出来的ip信息等都是0,屏蔽掉Event Recorder就正常。具体原因尚未细究。选了
ARM_Compiler V1.4,这里的I/O 重定向版本才是1.4的,和教程文档一致

网友:
没遇到过过。

网友A:
我的也是这样啊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的也是这样啊

I/O的版本是1.2,而Event Recorder是1.4,总版本是1.6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的也是这样啊

你现在咋搞?

网友(2021-03-06):
引用 网友B:
I/O的版本是1.2,而Event Recorder是1.4,总版本是1.6

硬汉哥,这个Event Recorder是只有STM32才能用吗?其他的像MM32,GD32之类的有没有办法使用?

网友:
只与内核有关,与厂家无关。能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