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emWin 初始化卡在GUI_INIT 问题求助

楼主(2020-03-11):
现象, GUI_Init中卡住,没有进fault,FreeRTOS任务有切换,系统有进行相关硬件的初始化。      STemWin版本 5.44 使用STemWin_CM4_OS_wc16.a Lib文件。。 不明白  STemWin_CM4_OS_wc16_ot 库到底有什么不一样。

排除的那些问题点。
1. 单独LTDC初始化,屏幕能够正常工作,进行了满屏填充,画圆,画线等测试。
2. LCD config 参考官方429DISCO的程序,应该不会有大的问题,--附文件。
3. 使用外部SDRAM 已经测试全速读写功能正常,大概是50Mbyte/S的写速度。
4. 担心的堆载的问题,特意将GUI_Init函数到任务切换前,,效果是一样的。
4. 确定CRC已经初始化。
5. 串口调试信息发现最后一次调用是LCD_X_DisplayDriver,一共调用了5次。
6. OS文件查询 发现系统获取某个信号量后没有释放。
7. LTDC DMA2D中断均开启。

个人感觉是Lib在等某个中断,某个事件,结果一直没有等到。
目前无解中,,

LCDConf_429I32M.c (30.09 KB, 下载次数: 1)

网友A:
之前的ltdc和sdram测试是不是都是单独测试的。

在你当前的这个工程模板里面测试下测试是否正常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之前的ltdc和sdram测试是不是都是单独测试的。

在你当前的这个工程模板里面测试下测试是否正常。

都在在同一个工程里面测试,,,

网友A:
看我教程的移植章节搞吧,看看卡在那步

【安富莱】全新65章2076页史诗级emWin教程发布,5年的实战经验全奉献,本次教程突出实战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9834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我教程的移植章节搞吧,看看卡在那步

【安富莱】全新65章2076页史诗级emWin教程发布,5年的实战经验全 ...

问题找到。。 这个问题很搞笑,为啥官方的例程这样写没有一点问题,,但是我的就会卡死。

void LCD_X_Config(void) 函数中。先进行 LCD_LL_Init ();  但是在进行底层初始化的时候大部分结构体还没初始化完成,,于是错误的指针就传递给了  LCD_LL_Init ();

只要把LCD_LL_Init (); 放到最后就好。  在469DISCO的例程就是这样写的。
顺便加上这条函数    HAL_LTDC_SetPitch(&hltdc, XSIZE_PHYS, 0);

GUI_X_Config ok
LCD_x_DisplayDriver init=7
LCD_x_DisplayDriver init=2
HAL_LTDC_Mspinit init ok
HAL_DMA2D MspInit init ok
LCD_LL init ok
LCD_LL_LayerInit init 0 ok
LCD_X_Config ok
LCD_x_DisplayDriver init=1
LCD_x_DisplayDriver init=5
LCD_x_DisplayDriver init=3
LCD_x_DisplayDriver init=14

这个初始化顺序才是对的,

感谢硬汉的教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