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固件] H7-TOOL 固件升级到V1.09,完善脱机烧录功能,增加STM8

楼主(2020-03-12):
1、脱机烧录详细介绍,操作步骤: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6432

2、多款STM8+STM32产品混合烧录视频展示:
http://v.qq.com/x/page/o0932ppnuwx.html

3、源代码压缩包解压后, doc文件下有emmc磁盘文件,需要复制到H7-TOOL的eMMC磁盘。
H7-TOOL_STM32H7_App-master(V1.09).zip

2020-03-12 V1.09
【修改&新增功能】
1. 脱机烧录功能
  - 增加STM8芯片(STM8S和STM8L系列)
  - 增加自动识别硬件烧录不同的程序(识别算法由lua指定)
  - 增加组合烧录,比如一键烧写H7-TOOL的boot、app和QSPI Flash
  - FLM算法文件和数据文件支持绝对路径和相对路径
  - 优化LUA脚本,支持读、写保护状态识别,自动解除保护状态
  - 取消程序文件的大小显示,本次计数采用32点阵字体
  - 支持PC机联机调试lua程序
      - 打印内核ID、flash内容、RAM内容、UID、Option bytes
      - 修改和显示目标CPU的RAM和任意寄存器
      - 擦除CPU内部Flash、EEPROM
      - 加读保护、解除保护
      - 启动编程
  - 解决无法烧录STM32L0xx芯片的BUG,L0系列的Init函数需要传递形参1-2才行
  - 烧录时LED快闪,烧录成功候常亮,烧录失败后熄灭
  - 烧录界面增加清零本次计数、清零累计计数功能。修改产品序号功能未做,后面有空再做。

2. LUA
  - print_hex 函数支持显示宽度和显示地址

【bug修复】
1. 脱机编程算法占用的RAM可以通过lua文件指定,V1.08是固定0x1000。 某些片子不够用
2. READ_FMC()存在不能及时获取数据问题。解决方法:FMC内存空间需要配置为禁止cashe
3. 微型数控电源界面如果关闭了蜂鸣器,无法确认是否进入了电压设置状态。
4. 00联机模式界面 切换屏幕显示方向时,日期和时间不会显示.

PC机联机调试lua程序

网友A:
为何一直提示文件损坏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为何一直提示文件损坏

是不是你的解压软件版本比较低,有时候会有这种现象,试试7z

https://www.7-zip.org/

网友B:
烧录公司自己做的stm32f407ig芯片,提示下载算法初始化失败,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呢?我是以STM32F407xG.lua为模板修改了bin文件路径和编程算法路径

修改部分内容如下:
        CHIP_TYPE = "SWD"                --指定器件接口类型: "SWD", "SWIM", "SPI", "I2C", "UART"

        --算法文件基准目录 (..是字符串连接符)
        FLM_DIR = "0:/H7-TOOL/Programmer/FLM/"

        --STM32F4xx_128.FLM
        --STM32F4xx_256.FLM
        --STM32F4xx_384.FLM
        --STM32F4xx_512.FLM
        --STM32F4xx_1024.FLM
        --STM32F4xx_1024dual.FLM
        --STM32F4xx_1536.FLM
        --STM32F4xx_2048.FLM
        AlgoFile_FLASH  = FLM_DIR.."ST/STM32F4xx/STM32F4xx_512.FLM"

        --STM32F40xxx_41xxx_OPT.FLM
        --STM32F42xxx_43xxx_OPT.FLM
        --STM32F401xx_OPT.FLM
        --STM32F410xx_412xx_OPT.FLM
        --STM32F411xx_OPT.FLM
        --STM32F413xx_423xx_OPT.FLM
        --STM32F446xx_OPT.FLM
        --STM32F469xx_479xx_OPT.FLM
        AlgoFile_OPT    = FLM_DIR.."ST/STM32F4xx/STM32F40xxx_41xxx_OPT.FLM"

        --STM32F4xx_OTP.FLM
        AlgoFile_OTP    = FLM_DIR.."ST/STM32F4xx/STM32F4xx_OTP.FLM"
        OTP_ADDRESS                = 0x1FFF7800

        --编程算法文件、数据文件、目标地址任务列表,可以任意追加
        --数据文件和lua文件同目录.支持../上级目录,也可以写绝对路径
        TaskList = {
                AlgoFile_FLASH,
                "0:/H7-TOOL/Programmer/User/firmware/gb_JDJ_V2.2.2test2.bin",        --数据文件
                0x08000000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目标地址

                --下面可以追加文件(比如OTP一次性可编程文件)
        }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烧录公司自己做的stm32f407ig芯片,提示下载算法初始化失败,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呢?我是以STM32F407xG.lua ...

硬件复位硬件接上了吧,使用默认的lua和默认的测试bin文件是否正常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硬件复位硬件接上了吧,使用默认的lua和默认的测试bin文件是否正常。

rst有连接,默认的bin文件也有问题。使用jlink通过swd和jitag接口都能正常工作

楼主:
407IGT6 用的算法文件是:AlgoFile_FLASH  = FLM_DIR.."ST/STM32F4xx/STM32F4xx_1024.FLM"

你就用缺省的 STM32F407xG.lua  文件,这个是适合4076IG的片子的,
直接测试下能否烧写。能烧写了再修改脚本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407IGT6 用的算法文件是:AlgoFile_FLASH  = FLM_DIR.."ST/STM32F4xx/STM32F4xx_1024.FLM"

你就用缺省的 ...

好的,我试试再作反馈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407IGT6 用的算法文件是:AlgoFile_FLASH  = FLM_DIR.."ST/STM32F4xx/STM32F4xx_1024.FLM"

你就用缺省的 ...

找到原因了,jtag转接板的的ntrst没有链接到/srst上,是我接线接错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找到原因了,jtag转接板的的ntrst没有链接到/srst上,是我接线接错了。

谢谢告知最后原因。

网友D:
为什么我下载V1.09后,机器重启后黑屏状态,运行灯也不亮。长按S,重新上电能进BOOT

网友D:
引用 网友D:
为什么我下载V1.09后,机器重启后黑屏状态,运行灯也不亮。长按S,重新上电能进BOOT

解决了,论坛的下载不稳定,下载的1.09的固件估计有错误。在Q群重下载了一个,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解决了,论坛的下载不稳定,下载的1.09的固件估计有错误。在Q群重下载了一个,好了

好的,论坛下载的话,推荐从网盘下载。

网友E:
你好,我想问两个问题:
1、用这个工具,使用你们提供的电脑软件可以直接烧录其他单片机吗?
2、脱机烧录的话,如果我的单片机是有boot程序的,可以不破坏boot程序进行烧录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你好,我想问两个问题:
1、用这个工具,使用你们提供的电脑软件可以直接烧录其他单片机吗?
2、脱机烧录 ...

1、脱机烧录不需要电脑端操作,正常情况下当前方案,只要是MDK支持的,基本都没有问题。完美支持,特别是读写保护的实现,需要查下对应芯片的手册。

2、没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