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6开发板综合例程 电池图标问题

楼主(2020-03-13):
请问V6开发板的“基于RTX+emWin+FlashFS+USB+TCPnet+CAN+Modbus的综合Demo”中的系统状态栏的电池图标是如何做出来的?使用的什么工具?
和emwin开发教程里的介绍的显示图片的转换不一样,有知道的么?

网友A:
这个是颜色板模式生成的。好处是占用的代码量小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颜色板模式生成的。好处是占用的代码量小点。

使用的软件还是BmpCvt吗?具体选哪个?我想把下图也转成那样,这个该咋用呢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使用的软件还是BmpCvt吗?具体选哪个?我想把下图也转成那样,这个该咋用呢?

把你的图片上传到论坛,我给你发个设置截图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把你的图片上传到论坛,我给你发个设置截图

好的,这个就是我想使用的原图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把你的图片上传到论坛,我给你发个设置截图

@eric2013 我把图片上传上来了,就是下面这种,BmpCvt支持的模式,我全部试了一遍,还是没能像V6综合例程里的电池图标那样。帮忙给个配置截图哇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@eric2013 我把图片上传上来了,就是下面这种,BmpCvt支持的模式,我全部试了一遍,还是没能像V6综合例程 ...

这种图片不行,颜色种类太多,一般只有1-10种单色效果的才方便使用颜色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种图片不行,颜色种类太多,一般只有1-10种单色效果的才方便使用颜色板。

可以给张BmpCvt软件使用颜色板的设置截图么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可以给张BmpCvt软件使用颜色板的设置截图么?

生成的代码里面就看到颜色板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