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请教大家给显示屏贴膜有什么好办法没,给我手头H7-TOOL的显示屏重新贴了个模上面有泡泡

楼主(2020-03-13):
强迫症犯了,有泡泡,看着好难受。

显示屏亮着的时候倒是不明显。

网友A:
我贴手机膜的经验:非钢化膜的话, 有点气泡不要紧,只要气泡里面没有灰尘, 气泡一般第二天,最多第三天就消失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贴手机膜的经验:非钢化膜的话, 有点气泡不要紧,只要气泡里面没有灰尘, 气泡一般第二天,最多第三天就 ...

谢谢,明天我看看我这里是不是好点。

网友B:
裸奔比较爽~~看着舒服

网友C:
贴之前往膜上吹口仙气,贴上了用大拇指将气泡往旁边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裸奔比较爽~~看着舒服

对,我也打算这种用。

就是时间长了,没有保护好,屏上容易有划痕,有些污渍不好洗下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贴之前往膜上吹口仙气,贴上了用大拇指将气泡往旁边赶。

好的,我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