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LISTVIEW如何清空所有行?

楼主(2020-03-13):
请教一下各位,LISTVIEW如何一次清空所有行?难道只能一行一行清空吗,感觉效率太低了。有没有什么高效办法?

网友A:
动态的删除和添加,参考V6综合Demo,效果很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动态的删除和添加,参考V6综合Demo,效果很高。

怎么叫动态删除和添加?能具体点吗?我现在每进入下一级目录,都会删除现有列表中所有行,然后再添加下一级目录找到的新内容。如果当前目录内容很多,比如5000或者1W+的文件,逐条删除太慢了...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怎么叫动态删除和添加?能具体点吗?我现在每进入下一级目录,都会删除现有列表中所有行,然后再添加下一 ...

我的确是逐条删的。

1万行,你有实际测试过效果吗,你的显示屏处理不过来的,相当卡,无法滑动浏览的。电脑上打开这么多文件都要卡顿一会。

你这种情况可以设置一个阀值,比如1000,超过后,就直接删除控件,创建新控件,可以提前创建好并隐藏,切换的时候直接显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的确是逐条删的。

1万行,你有实际测试过效果吗,你的显示屏处理不过来的,相当卡,无法滑动浏览的 ...

我试过6000行的,逐条删除需要好几秒,浏览确实有点卡,不过还可以接受。你说的这个删除控件是个办法,就是滑动滚动条时新控件内容和删除控件内容的衔接比较麻烦点。我试试。
还有那个垂直滚动条,感觉有问题,一旦显示出来了,就无法取消,除非删除了所有行滚动条才会消失。怎样才能在不删除行的情况下让已存在的垂直滚动条消失不显示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