可焊接的SD卡

楼主(2020-03-13):
公司有个项目需要把参数存储到文件系统里面,每次上电读取到SRAM;
nand flash 不太会用,
SD卡或者SPIFLASH 跑文件系统比较简单,群里请教了一下硬汉,SD卡卡座容易接触不好,
找了一下还真有这种贴片的SD卡;

看了一下介绍;

CS品牌SD NAND就是这样一款产品。内部使用寿命最长、性能最稳定的SLC NAND Flash晶圆,擦写次数可以达到10万次。另外,内置了特定的Flash控制器和Firmware,硬件对外采用最为通用的SD接口。

  那么SD NAND这个架构,带来了那些好处呢?

  第一,兼容性强。基本上客户主控能用TF卡和SD卡,就能够使用SD NAND。如果换了新的主控,只要新主控有SD接口,基本上就能使用SD NAND Flash。

  第二,尺寸小,焊接稳定。是WSON-8的封装,6x8mm的尺寸。PIN少,尺寸小,既能节约PCB板的面积,降低成本,还能让最终产品做的更小。

  第三,容量合适。目前量产容量有128MB、512MB,后期会推出1GB和4GB容量的SD NAND。客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选择合适的容量,降低成本。

  第四,简单易用。CS品牌SD NAND内置坏块管理,平均读写,动态和静态的EDC/ECC算法等等,除了让产品的质量更稳定,更好的延长寿命,更能减少CPU的负荷。让后续针对NAND Flash的操作,都可以交给SD NAND,CPU可以不用再管了。领导再也不用担心我的NAND Flash驱动了。

  第五,使用寿命长,性能稳定。SLC NAND 是NAND Flash中使用寿命最长,性能最稳定的类型了。可达10W的擦写寿命,让SD NAND十分的耐操。

第二代SD NAND 提升的方面:

1,更为强大的控制器。不但可以管理SLC NAND Flash晶圆,更可以管理MLC,甚至TLC NAND Flash。

2,速度更快,稳定性更高。

3,支持FW定制。

4,兼容SPI Mode。

尺寸等其他信息:

1、小尺寸:6*8mm; WSON-8;

2、容量:1Gb, 4Gb, 32Gb;

3、标准SDIO,即贴即用;

4、高可靠性,为嵌入式设计而生。

  什么是可焊接的SD卡,可焊接的SD NAND Flash呢?最近非常多的朋友一直想知道这个问题。今天我们雷龙也精心准备了,最全的SD NAND 的一个介绍。其实很多工程师朋友对SD NAND有很多称呼。比如:贴片式T卡、贴片式TF卡、贴片式SD卡、贴片式内存卡、贴片式闪存卡、贴片式卡、贴片式U盘、贴片式UDP等等。

  大家都在想,是否有一种可焊接的SD卡产品。是否有一种品质稳定可靠,尺寸又小,简单易用,还不用写驱动的NAND Flash产品呢?

应用领域:仪器仪表,汽车电子设备,安防监控,物联网,可穿戴式装置、蓝牙运动MP3耳机、智能门铃、故事机、点读机、语音模组等等。
128MB?  512MB    4GB?

    Part ID                 Capacity         Size         Package    Availability

   CSNP1GCR01-AMW      1Gb          6*8mm      WSON-8        NOW

   CSNP4GCR01-AMW      4Gb          6*8mm      WSON-8        NOW

CSNP32GCR01-AMW    32Gb        6*8mm      WSON-8        TBD

网友:
4G的NAND一般大概什么价位?

网友:
价格很重要,不知道最小容量什么价位?

网友A:
11块钱左右,还有一家米客方德
MK的SD NAND是储存卡的延伸,可直接贴片,又名贴片式T卡、SD Flash 等,其内部集成高性能的闪存控制器,兼容 SD 协议,满足客户小型化、差异化、高可靠性的设计需求。

产品优势:

小尺寸,6*8mm
比 SPI 更快的接口速度
基于 SLC / MLC 设计,可靠性高
内部坏块管理,标准SD接口,即贴即用
容量覆盖广:1Gb/2Gb/4Gb/8Gb/64Gb,且各规格Pin-to-Pin 兼容

广泛应用于 ST、TI、MTK、RK、全志 等平台,覆盖工业、通讯和消费类领域。

产品规格

容量
128MB/256MB/512MB/1GB/4GB/8GB

接口
SD

顺序读/写

up to class10,UHS-1

闪存
SLC/MLC

工作温度

商业级:-25℃ to +85℃

工业级:-40℃ to +85℃

封装尺寸        LGA8 6x8mm

楼主:
淘宝上有512MB的是17块钱,样品价格,批量不知道还没问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1块钱左右,还有一家米客方德
MK的SD NAND是储存卡的延伸,可直接贴片,又名贴片式T卡、SD Flash 等,其 ...

请教一下你这个是那家的方案啊,看起来比我找的那个封装小一些

网友B:
能提供个购买链接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能提供个购买链接吗

SDNAND SD NAND 512MB 4Gbit,淘宝搜索就行,我买回来焊接好了,和SD卡使用是完全一样,速度这些还没测试

网友:
我采集的数据需要大容量存储,看了一下,还不能用,现在想办法加固TF卡座,热熔胶固定一下如何?

网友C:
我很早就注意到这个产品了,但是我比较在意一个问题,-45°C-+85°C 可以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很早就注意到这个产品了,但是我比较在意一个问题,-45°C-+85°C 可以么?

这个简单,直接高低温试验就行啊

网友D(2022-11-09):
能传一下参考手册类似的描述操作的文件吗。立创上只有数据手册,资料还要加他们的微信,不想加微信啊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能传一下参考手册类似的描述操作的文件吗。立创上只有数据手册,资料还要加他们的微信,不想加微信啊

使用SDIO方式的话,应该跟我们的SD卡驱动是兼容的,可以试试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使用SDIO方式的话,应该跟我们的SD卡驱动是兼容的,可以试试。

这类贴片式TF卡,我们已在量产的产品是用2年了,雷龙和米克方德都有,区别在产品系列的容量和外形尺寸
驱动使用SDIO就行

CSNP32GCR01-AOW雷龙贴片式TF卡.pdf (1.2 MB, 下载次数: 34)

MKNanoSDNANDDatasheetPreliminary20201031-2.pdf (3.23 MB, 下载次数: 18)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这类贴片式TF卡,我们已在量产的产品是用2年了,雷龙和米克方德都有,区别在产品系列的容量和外形尺寸
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