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PI/QSPI] STM32H7驱动SPI Flash W25Q的时钟相位和时钟极性选择

楼主(2020-03-14):
STM32H7支持如下4种时钟极性选择:

CPOL时钟极性
CPOL = 1    SCK引脚在空闲状态处于低电平
CPOL = 0    SCK引脚在空闲状态处于高电平

CPHA时钟相位
CPHA = 1   SCK引脚的第2个边沿捕获传输的第1个数据
CPHA = 0   SCK引脚的第1个边沿捕获传输的第1个数据

W25Q的时序图如下:

Mode0 : 空闲状态的sck是低电平。
Mode1 : 空闲状态的sck是高电平。

首先W25Q是上升沿做数据采集,所以STM32H7的可选的配置就是
CHOL = 1,  CPHA = 1
CHOL = 0,  CPHA = 0

对于这两种情况,具体选择哪种,继续往下看。

W25Q有两种SCK模式,分别是Mode0和Mode3,也就是空闲状态下,SCK既可以是高电平也可以是低电平。

这样的话,这两种情况都可以使用,经过实际测试,STM32H7使用这两个配置均可以配置驱动W25Q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