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DK] 查看系统时钟的方法

楼主(2020-03-15):
  当单片机换了晶振 和碰到新的板子调试程序的时候,时钟配置容易出问题,可以通过下面的程序 检查时钟配置是否正确。
{
     RCC_ClocksTypeDef  RCC_Clocks; /*定义一个变量*/
     RCC_GetClocksFreq(&RCC_Clocks); /*等这句话执行后 打断点查看变量 RCC_Clocks 值*/
}

网友A:
STD库、HAL和LL库时,都是这么系统时钟设置是否正确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TD库、HAL和LL库时,都是这么系统时钟设置是否正确的

楼主:
HAL库和标准库还不太一样
通过 调用
uint32_t HAL_RCC_GetSysClockFreq(void);
函数查看

例如
uint32_t SysClockFreq;
int main(void)
{
  /*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,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. */
  HAL_Init();
  /*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*/
  SystemClock_Config();
  SysClockFreq= HAL_RCC_GetSysClockFreq();
while(1)
{
//用户代码
}
}

在while(1) 出打断点就可以查看  SysClockFreq 值 就是系统时钟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