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MA] H750 的 DMA1、DMA2 不能在EXTI0触发下工作
可乐

楼主(2020-03-15):
用 TIM 触发 DMA1、DMA2 传输 GPIO 口上输入的数据到 SRAM1~2,结果正常。

用 TIM 触发 BDMA 传输 GPIO 口上输入的数据到 SRAM4,结果正常。
用 EXTI0 触发 BDMA 传输 GPIO 口上输入的数据到SRAM4,结果正常。

如果用 EXTI0 触发 DMA1、DMA2 传输 GPIO 口上输入的数据到 SRAM1~2,结果 DMA 无法启动。

不知道各位大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怪事。

网友:
用的 HAL_DMAMUX1_REQ_GEN_EXTI0做触发更新? 按说没问题。把SRAM的Cache关闭了,方便读取的是已经更新的值

楼主:
是的,用的 HAL_DMAMUX1_REQ_GEN_EXTI0 做触发更新。程序结构 BDMA 与 DMA1~2 是一样的,结果DMA1~2就是不工作。
圈子里有用 HAL_DMAMUX1_REQ_GEN_EXTI0 做 DMA1~2 触发的例子吗?

楼主:
是的,用的 HAL_DMAMUX1_REQ_GEN_EXTI0 做触发更新。程序结构 BDMA 与 DMA1~2 是一样的,结果DMA1~2就是不工作。 有圈子里有用 HAL_DMAMUX1_REQ_GEN_EXTI0 做 DMA1~2 触发的例子吗?

网友:
回头我测测,暂时用不到这个功能,就一直没有测试过。

楼主:
找到了一点线索:在H7的参考手册 RM0433 V5版的 16.3.2 DMAMUX1 mapping 的 Table 117 中
标明 DMAMUX1 Trigger input #6  为 “extit0” 。  而 16.3.3 DMAMUX2 mapping 的 Table 119 中
标明 DMAMUX2 Trigger input #20  为 “Syscfg_exti0_mux”
是不是这样导致的使用 DMAMUX2 的 BDMA 可以被 EXTI0 触发,而使用 DMAMUX1 的 DMA1~2 不可以被 EXTI0 触发?
请教各位大侠,有谁知道  “extit0”  与  “Syscfg_exti0_mux” 信号的细节? 找遍整个手册都找不到出处与描述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找到了一点线索:在H7的参考手册 RM0433 V5版的 16.3.2 DMAMUX1 mapping 的 Table 117 中
标明 DMAMUX1 T ...

这个间接的看HAL库里面的API定义或者CubeMX的生成即可,应该是一样的。

网友A(2020-07-17):
要启用中断,用能进入EXTI0_IRQHandler才可以,
HAL_NVIC_SetPriority(EXTI0_IRQn, 0, 0);
HAL_NVIC_EnableIRQ(EXTI0_IRQn);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要启用中断,用能进入EXTI0_IRQHandler才可以,
HAL_NVIC_SetPriority(EXTI0_IRQn, 0, 0);
HAL_NVIC_Enab ...

谢谢告知,回头试试。

网友B(2021-03-13):
不知硬汉验证过没,好像的确是这样的:用SPI读AD7606,AD7606的转换完成脚做为外部EXTI0(PB0),必须使能EXTI中断才能启动DMA读取AD7606。

另外请教:
因几个SPI都不位于APB4,所以无法使用BDMA,如果要使用EXT0同步读SPI,不开EXTI中断是不行的了。
这样理解对不?

谢谢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知硬汉验证过没,好像的确是这样的:用SPI读AD7606,AD7606的转换完成脚做为外部EXTI0(PB0),必须使能EXT ...

还没有,有时间了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