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atFs] FatFs中双点..符号为什么无法返回父目录?

楼主(2020-03-15):
想问一下,使用相对路径时,双点 .. 这个符号为什么不能返回上一级目录,以前都是可以的,这次不知道为啥不好用了,依然停留在当前目录...
在相对路径模式下,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返回上一级目录?

网友:
没用过相对路径

楼主:
呃...这可坑爹了,如果路径级别特别深的那种,岂不是要用一个很长的数组保存路径?还有拷贝这种路径下的文件的时候,是不是会很麻烦...
看来exFAT的支持程度还是有欠缺啊...

楼主:
顺便还想请教个问题,就是FatFs怎么获取文件或者文件夹的 创建时间和访问时间,我在电脑上看到,一共有三个日期时间:创建时间,修改时间和访问时间。在FatFs的信息结构FILINFO中貌似只有修改时间...那创建时间和访问时间是在哪里获取的呢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顺便还想请教个问题,就是FatFs怎么获取文件或者文件夹的 创建时间和访问时间,我在电脑上看到,一共有三个 ...

fatfs时间相关的主要就两个函数

http://elm-chan.org/fsw/ff/doc/utime.html
http://elm-chan.org/fsw/ff/doc/fattime.html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fatfs时间相关的主要就两个函数

http://elm-chan.org/fsw/ff/doc/utime.html

嗯,看到了。第一个f_utime函数修改的只是信息结构中的修改时间,其他两个时间找不到,第二个函数获取的时间貌似也是用于修改时间的,不知道电脑里显示的那个创建和访问时间在FatFs里的什么位置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