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uCOS全家桶组件] 吐槽一下uC-TCPIP组件编译警告太多

楼主(2020-03-16):
建了个uCOSIII的TCPIP组件工程,编译通过没问题,可就是警告太多,基本上都是TCPIP组件代码里有符号数和无符号数的比较告警。。。。官方代码也会这么不严谨?
不想改官方代码,谁知道如何消除这些告警?。。。编译参数屏蔽告警就不用了。

楼主:
问题解决了,,,,不是官方代码写的不严谨,,,是用户头文件里的配置参数写的不严谨。
#define NET_SOCK_CFG_SOCK_NBR_TCP  5u  把U去掉后就后立马干净了。。。

网友:
用的GCC?

不同编译器效果不同。屏蔽警告,一般在IDE的配置里面都有个设置选项。

楼主:
GCC编译。。。
问题解决了。。。不是官方代码问题,是用户配置参数写的不对。。。
#define  NET_SOCK_CFG_SOCK_NBR_TCP              5u              /* Configure number of TCP connections. */
#define  NET_SOCK_CFG_SOCK_NBR_UDP             2u              /* Configure number of UDP connections. */
把U去掉后就彻底干净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GCC编译。。。
问题解决了。。。不是官方代码问题,是用户配置参数写的不对。。。
#define  NET_SOCK_CFG ...

谢谢告知解决办法。

网友A:
楼主uctcpip功能移植的怎么样了,是否可以方便就分享出来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uctcpip功能移植的怎么样了,是否可以方便就分享出来呢

就建了个工程编译了哈,,,,隔离在家,板子、下载器啥的都没带回来,没法验证。等复工了再搞。

网友:
micrium源代码都放出来了,感觉研究的人不多啊,都没什么人讨论
还是大家都在偷偷自己学

网友:
编译提示没有<KAL/kal.h>

网友A:
你没有包含uc-common文件夹下路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没有包含uc-common文件夹下路径

好的,我再去试试看

网友B:
妈的,我用uc tcpip遇到很奇怪的问题。几百K的数据分包发送,几秒钟发送一次。然后使用中,把网线突然拔掉,过几分钟再插回去。就再也连不上服务器了,这个设备ping也ping不通了。
连接、发送、接收、关闭,每个过程都会打印异常代码。但是日志里面没有任何异常,只是显示拔掉网线后就无法连上服务器,网线插上后,也还是连不上服务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妈的,我用uc tcpip遇到很奇怪的问题。几百K的数据分包发送,几秒钟发送一次。然后使用中,把网线突然拔掉 ...

这个不仅仅是uC/TCPIP的问题,这块要做好,需要花点心思,这个我后来做的总结,你看看有没有帮助

【实战经验分享】一劳永逸的解决网线随意热插拔问题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5386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妈的,我用uc tcpip遇到很奇怪的问题。几百K的数据分包发送,几秒钟发送一次。然后使用中,把网线突然拔掉 ...

兄弟,STM32下uctcpip移植完成了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就建了个工程编译了哈,,,,隔离在家,板子、下载器啥的都没带回来,没法验证。等复工了再搞。

楼主,复工了没有,uctcpip移植测试的怎么样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