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MC] 32位SDRAM问题

楼主(2020-03-16):
硬汉大哥,请问个问题,32位的SDRAM的数据线的顺序可以随意打乱吗,急急急!!!!

网友A:
如果是32bit数据操作的话,没问题,8bit,16bit数据写入不知道好不好使,因为有个SDRAM用个字节屏蔽位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是32bit数据操作的话,没问题,8bit,16bit数据写入不知道好不好使,因为有个SDRAM用个字节屏蔽位

好的 谢谢 公司做项目时遇到了,确实32位操作没问题,8位和16位操作不行

网友B:
数据线的话,每一个字节组内可以随意调换,例如D0 和 D1可以调换位置,组间不能,例如D8和D7就不行。
其他信号线都不能调换。

网友(2023-08-04):
硬汉论坛是个好地方,我这板子就是,硬件工程师把板子上的主控数据线D2-D7连接到SDRAM芯片的D10-D15,主控D8-D15连接到SDRAM的D2-D9上,我按8位操作,总是有数据不对,延时刷新率时钟频率都调了,引脚速率也检查过,就是不行。刚按照楼上所说的,16bit的SDRAM就使用16位的方式操作数据,结果一下就正常了,顶一下。

网友C(2023-09-11):
引用 网友B:
数据线的话,每一个字节组内可以随意调换,例如D0 和 D1可以调换位置,组间不能,例如D8和D7就不行。
其他 ...

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,如果是按照32位的方式操作数据,那就是可以随便打乱,如果想要支持按照byte方式操作,那就只能组内可以打乱或者每组之间可以对调,同样DQMn也要对调吧???如果所有数据都只是通过32位访问,那DQMn就不需要对应了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,如果是按照32位的方式操作数据,那就是可以随便打乱,如果想要支持按照byte方式操作 ...

其实还有个隐藏的新问题,SDRAM有个跨行操作的问题,如果修改后每次读写操作都需要跨行,性能影响是巨大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