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L-TCPnet] 请教为什么我ping开发板无法访问目标主机呢?

楼主(2020-03-17):
我用的是v6的网络例程,步骤也是按文档上来得,卡到ping那一步了

网友A:
如果用的是V6开发板,明天到V6群里面联系我即可,给你解决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用的是V6开发板,明天到V6群里面联系我即可,给你解决下。

那太感谢了,请问群号是多少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那太感谢了,请问群号是多少

V6: 售后群 137692073

需要你提供开发板订单号,没有订单号无法加入的。

网友:
问题已经解决,楼主用的win10系统,不知为何,插上网线就会识别出一个“以太网”连接标识,要设置这个才可以,设置本地连接不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