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] Uc-Probe现在也免费了,并且支持FreeRTOS了

楼主(2020-03-17):
硬汉哥,现在Uc-Probe已经开源免费使用了,而且也支持FreeRTOS了,可以更新一下之前的文档了。
这是下载链接https://www.micrium.com/download/ucprobe-win-installer/

网友:
看来Freertos 要成为最终胜利者了

网友A:
有没有谁下载好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没有谁下载好了?

腾讯云下载:
链接:https://share.weiyun.com/5RkuszI 密码:8t7pqa

楼主:
怎么移植到Freertos上啊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怎么移植到Freertos上啊?

在uC/Probe软件的Target文件末尾有详细说明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在uC/Probe软件的Target文件末尾有详细说明。

你好,貌似在 uC-Probe-TargetManual.pdf 这个手册里面的 98 页里面提供的函数名称,在 freertos 没有找到对应的函数啊 ??

a.
#if (configGENERATE_RUN_TIME_STATS == 1)
#define portCONFIGURE_TIMER_FOR_RUN_TIME_STATS() vConfigureTimerForRunTimeStats()
#define portGET_RUN_TIME_COUNTER_VALUE() ulGetRunTimeCounterValue()

b.
#ifndef traceTASK_INCREMENT_TICK
#define traceTASK_INCREMENT_TICK( xTickCount ) vOnTaskIncrementTick()
#endif

#ifndef traceQUEUE_CREATE
#define traceQUEUE_CREATE( pxNewQueue ) OnQueueCreate(pxNewQueue)
#endif

#ifndef traceQUEUE_DELETE
#define traceQUEUE_DELETE( pxQueue ) OnQueueDelete(pxQueue)
#endif

#ifndef traceEVENT_GROUP_CREATE
#define traceEVENT_GROUP_CREATE( xEventGroup ) OnEventGroupCreate( xEventGroup )
#endif

#ifndef traceEVENT_GROUP_DELETE
#define traceEVENT_GROUP_DELETE( xEventGroup ) OnEventDelete( xEventGroup )
#endif

#ifndef traceTIMER_CREATE
#define traceTIMER_CREATE( pxNewTimer ) OnTimerCreate( pxNewTimer )
#endif
#ifndef traceTIMER_DELETE
#define traceTIMER_DELETE( pxNewTimer ) OnTimerDelete( pxNewTimer )
#endif

c.
H-3-3 FREERTOSTM PROJECT FILES MODIFICATION
TIMERS MODIFICATION
Locate the FreeRTOSTM file: timers.c and search for the line: case tmrCOMMAND_DELETE :
Add the following items in bold:
case tmrCOMMAND_DELETE :
traceTIMER_DELETE( pxTimer );

  貌似有很多都没有找到对应的函数啊 ??
特别是 a. b. c. 的内容里面的函数 貌似不好解决啊 ??  其他的貌似找到对应的修改应该问题不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你好,貌似在 uC-Probe-TargetManual.pdf 这个手册里面的 98 页里面提供的函数名称,在 freertos 没有找 ...

有些是要自己添加的,有些是要自己改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些是要自己添加的,有些是要自己改的。

看来麻烦还不止一点点哟,哎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