硬汉兄,为什么我移植的USB驱动,无法finit?

楼主(2020-03-18):
我移植了“基于STM32F429BIT6的RTX RL-USB RL-FlashFS的外挂U盘解决方案”工程里的USB主机驱动的部分,也注意看了需要修改的引脚:
      usbh_stm32_cfg_pin (PORT_A, 11, (2)|(3<<3)|(10 << 7));  /* PA11: OTG_FS_DM */
      usbh_stm32_cfg_pin (PORT_A, 12, (2)|(3<<3)|(10 << 7));  /* PA12: OTG_FS_DP */

我的STM32F429就是这两个脚是USB信号线。
然后主程序里这么写的:
        rets = finit("U0:");
        if(rets !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ts = fformat("U0:");
        }
        usbh_engine(0);
        if(!usbh_msc_status(0, 0)) {usbh_engine(0);}
        file_directory();

调试发现,在finit这里会一直停留这里,不知道为什么。是不是我少了什么步骤没有操作?我看了例程里也没有其他的初始化操作了啊?

网友A:
使用了带RTX的方案还是裸机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使用了带RTX的方案还是裸机的?

没用RTX,用的FREERTOS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没用RTX,用的FREERTOS

那估计是没有移植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估计是没有移植好。

请问应该怎么移植呢?我只是希望使用RL-USB的主机模式,并且使用RL-FLASHFS,这个FLASHFS我已经在NAND上使用可以了。我不使用RTX系统,而是FREERTOS,应该怎么做呢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请问应该怎么移植呢?我只是希望使用RL-USB的主机模式,并且使用RL-FLASHFS,这个FLASHFS我已经在NAND上 ...

先用RTX调通能用了,再切FreeRTOS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先用RTX调通能用了,再切FreeRTOS。

请问是否有RL组件的CHM说明书,我有个中文老旧的,过时了。。硬汉兄是否能提供一下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请问是否有RL组件的CHM说明书,我有个中文老旧的,过时了。。硬汉兄是否能提供一下?

这里
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&extra=page%3D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