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uC/Probe] uC/Probe V4.8.0解决了4.7老是弹找不到版本号OSDbg_VersionNbr

楼主(2020-03-18):
使用前推荐将JLINK升级到V6.64及其以上版本:

偶尔会弹出这个错误,不用管:

新版效果:

网友A:
为什么我在查看FreeRTOS的内核信息时,一点运行就弹出这个错误,查看变量就没问题

网友:
也按照手册里的说明配置了FreeRTOS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为什么我在查看FreeRTOS的内核信息时,一点运行就弹出这个错误,查看变量就没问题

FreeRTOS版的我没有用过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FreeRTOS版的我没有用过。

好吧,要是有空就研究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好吧,要是有空就研究下

试了下,返回这些错误

Date: 3/18/2020 10:27:02 AM

μC/Probe Version: 4.8.0.0

μC/Probe Edition: Pro

CommunicationType: SeggerJLinkSettings

Culture: en-US

SymbolFile: NULL

DotNetVersion: 4.0.30319.42000

OsMajorVersion: 6

OsMinorVersion: 1

OsPlataform: Win32NT

Error Message: Object reference not set to an instance of an object.

InnerException: NULL

StackTrace:    at Micrium.Ucprobe.ApplicationSystem.Application.AppSystem.StartCollectingData()
   at Micrium.Ucprobe.ApplicationSystem.Application.AppSystem.Start()
   at Micrium.Ucprobe.ApplicationSystem.Modules.MenuToolbarSystem.Run()
   at Micrium.Ucprobe.Modules.Menu.Model.ToolbarMenuModel.Run()
   at Micrium.Ucprobe.Modules.Menu.ViewModel.ToolbarMenuViewModel.OnRunCommand(Object obj)
   at Microsoft.Practices.Prism.Commands.DelegateCommand`1.<>c__DisplayClass6.<.ctor>b__2(Object o)
   at Microsoft.Practices.Prism.Commands.DelegateCommandBase.Execute(Object parameter)
   at Microsoft.Practices.Prism.Commands.DelegateCommandBase.System.Windows.Input.ICommand.Execute(Object parameter)
   at MS.Internal.Commands.CommandHelpers.CriticalExecuteCommandSource(ICommandSource commandSource, Boolean userInitiated)
   at System.Windows.Controls.Primitives.ButtonBase.OnClick()
   at Syncfusion.Windows.Tools.Controls.RibbonButton.OnClick()
   at System.Windows.Controls.Primitives.ButtonBase.OnMouseLeftButtonUp(MouseButtonEventArgs e)
   at System.Windows.UIElement.OnMouseLeftButtonUpThunk(Object sender, MouseButtonEventArgs e)
   at System.Windows.Input.MouseButtonEventArgs.InvokeEventHandler(Delegate genericHandler, Object genericTarget)
   at System.Windows.RoutedEventArgs.InvokeHandler(Delegate handler, Object target)
   at System.Windows.RoutedEventHandlerInfo.InvokeHandler(Object target, RoutedEventArgs routedEventArgs)
   at System.Windows.EventRoute.InvokeHandlersImpl(Object source, RoutedEventArgs args, Boolean reRaised)
   at System.Windows.UIElement.ReRaiseEventAs(DependencyObject sender, RoutedEventArgs args, RoutedEvent newEvent)
   at System.Windows.UIElement.OnMouseUpThunk(Object sender, MouseButtonEventArgs e)
   at System.Windows.Input.MouseButtonEventArgs.InvokeEventHandler(Delegate genericHandler, Object genericTarget)
   at System.Windows.RoutedEventArgs.InvokeHandler(Delegate handler, Object target)
   at System.Windows.RoutedEventHandlerInfo.InvokeHandler(Object target, RoutedEventArgs routedEventArgs)
   at System.Windows.EventRoute.InvokeHandlersImpl(Object source, RoutedEventArgs args, Boolean reRaised)
   at System.Windows.UIElement.RaiseEventImpl(DependencyObject sender, RoutedEventArgs args)
   at System.Windows.UIElement.RaiseTrustedEvent(RoutedEventArgs args)
   at System.Windows.Input.InputManager.ProcessStagingArea()
   at System.Windows.Input.InputManager.ProcessInput(InputEventArgs input)
   at System.Windows.Input.InputProviderSite.ReportInput(InputReport inputReport)
   at System.Windows.Interop.HwndMouseInputProvider.ReportInput(IntPtr hwnd, InputMode mode, Int32 timestamp, RawMouseActions actions, Int32 x, Int32 y, Int32 wheel)
   at System.Windows.Interop.HwndMouseInputProvider.FilterMessage(IntPtr hwnd, WindowMessage msg, IntPtr wParam, IntPtr lParam, Boolean& handled)
   at System.Windows.Interop.HwndSource.InputFilterMessage(IntPtr hwnd, Int32 msg, IntPtr wParam, IntPtr lParam, Boolean& handled)
   at MS.Win32.HwndWrapper.WndProc(IntPtr hwnd, Int32 msg, IntPtr wParam, IntPtr lParam, Boolean& handled)
   at MS.Win32.HwndSubclass.DispatcherCallbackOperation(Object o)
   at System.Windows.Threading.ExceptionWrapper.InternalRealCall(Delegate callback, Object args, Int32 numArgs)
   at System.Windows.Threading.ExceptionWrapper.TryCatchWhen(Object source, Delegate callback, Object args, Int32 numArgs, Delegate catchHandler)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试了下,返回这些错误

看来是这个软件抛出的NULL异常

网友B:
又更新4.8.1了,又修复了几个Bug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又更新4.8.1了,又修复了几个Bug。

这么给力,这就更新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