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D/SDIO] 请教一下有关SDMMC和MDMA的问题?

楼主(2020-03-18):
现在SDMMC是MDMA直接管理了,在CUBEMX生成后直接可以调用HAL_MMC_WriteBlocks_DMA和HAL_MMC_ReadBlocks_DMA了么,不用再管MDMA了吗?

网友A:
SDIO自带DMA机制,无需通用DMA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DIO自带DMA机制,无需通用DMA了。

  MX_MDMA_Init();
  MX_SDMMC1_MMC_Init();
这两步好了就可以直接上DMA函数了么,我查询可以,MDMA就出现问题了,弄了几天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MX_MDMA_Init();
  MX_SDMMC1_MMC_Init();
这两步好了就可以直接上DMA函数了么,我查询可以,MDMA就 ...

QSPI用的MDMA,SDIO用的DMA 二合一例子。

基于V7的QSPI Flash和SD卡使用FatFS二合一例子,QPSI和SDIO均使用DMA方式加速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6817&fromuid=58

网友(2020-08-07):
SDIO自带DMA机制的意思是我们不用自己配置SDMMC的DMA了吗,我看到您的例程也没有专门配置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SDIO自带DMA机制,无需通用DMA了。

自带DMA机制的意思就是说不用配置DMA了吗,直接使用就可以吗,我看您的例子也没有配置SDMMC的DMA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自带DMA机制的意思就是说不用配置DMA了吗,直接使用就可以吗,我看您的例子也没有配置SDMMC的DMA

自带DMA,不用配置通用DMA1,DMA2用于SDIO了,配置下SDIO自己的DMA即可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自带DMA,不用配置通用DMA1,DMA2用于SDIO了,配置下SDIO自己的DMA即可。

谢谢硬汉大大的回复,可是H7没有办法配置SDIO的 DMA 了,只有MDMA的SDMMC,但是不能将MDMA和SDMMC关联上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谢谢硬汉大大的回复,可是H7没有办法配置SDIO的 DMA 了,只有MDMA的SDMMC,但是不能将MDMA和SDMMC关联上

不用配置额外的了,无论是DMA1,DMA2,BDMA还是MDMA,他自己有个DMA,叫IDMA。

此贴有SD卡的fatfs例子,可以看下:
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86980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用配置额外的了,无论是DMA1,DMA2,BDMA还是MDMA,他自己有个DMA,叫IDMA。

此贴有SD卡的fatfs例子 ...

好的,谢谢您

网友C(2023-08-30):
引用 网友A:
SDIO自带DMA机制,无需通用DMA了。

硬汉哥,手册哪里写了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硬汉哥,手册哪里写了吗?

网友D(2024-02-28):
硬汉哥 我想请问 那这个内置的DMA我可以使用DMA传输的half中断之类的吗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硬汉哥 我想请问 那这个内置的DMA我可以使用DMA传输的half中断之类的吗

这个好像不行,是自动完成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好像不行,是自动完成的。

好的,谢谢硬汉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