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μCOS-III] 基于V5,V6和V7的最新版uCOS-III V3.08.00程序模板,含MDK和IAR两个版本,支持uC/Probe(2020-03-19)

楼主(2020-03-19):
V5是STM32F407IGT6,V6是STM32F429BIT6,V7是STM32H743XIH6

模板下载:
V5-600_uCOS-III实验_程序移植模板(3.08.00).rar
V6-600_uCOS-III实验_程序移植模板(3.08.00).rar
V7-600_uCOS-III实验_程序移植模板(3.08.00).rar

uC/Probe V4.8.0下载:
链接:https://share.weiyun.com/5RkuszI 密码:8t7pqa

程序说明:
1、MDK使用MDK5.26及其以上版本。
2、IAR使用IAR8.30及其以上版本。
3、新版的底层移植文件比较好用,支持M3,M4和M7,含浮点支持。
4、制作了一个滴答定时器和PendSV中断入口汇编文件os_cpu_isr.asm,以后不用繁琐的修改启动文件的中断入口函数名,直接添加此贴文件即可。
5、新版的中断管理分为Kernel Aware和Non-Kernel Aware
(1)Kernel Aware 表示受到uCOS-III管理的中断服务程序。
(2)Non-Kernel Aware 表示不受管理的中断服务程序,中断使用跟裸机一样,但不可调用uCOS-III的API。
6、uCOS-III进入V3.07.00版本后与之前的版本变化较大,确切的说是更好用了。新的内核部分越来越向uCOS-II靠拢,之前臃肿的功能和不合理方案都已经放弃。
uCOS-III刚推出的时候,搞了不少功能,什么中断延迟提交,多事件等待,专门搞一个滴答定时器任务等新功能。升级到当前的V3.07.00后,都被干掉了,不实用。

移植说明:
1、uCOS源码未做任何修改,主要是修改了xxx_cfg.h配置文件。
2、全部采用HAL库。
3、全部开启浮点处理,专门开启了两个任务做浮点操作打印来验证浮点操作是否有问题。
4、如果CPU利用率没有正确显示,将板子重新上电即可,这是因为下载器没有正常复位DWT导致的。
5、uC/Probe V4.8.0使用注意事项
(1)如果弹出找不到版本号OSDbg_VersionNbr ,或者JLINK老是提示under reset的话,推荐将JLINK升级到V6.64及其以上版本,偶尔会弹出这个错误,不用管。
(2)如果uC/Probe界面显示异常的话,可以考虑关闭后重新打开运行
(3)uC/Probe使用教程:链接
6、现在uCOS全家桶开始统一使用Apache-2.0授权,在源码开头都加上了如下说明:

按下板子的K1键也可以打印任务执行情况:

uC/Probe效果:

网友A:
期待,正好公司项目要换开源版本,F7的片子应该参考F4移植就可以了吧

网友:
硬汉兄 辛苦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期待,正好公司项目要换开源版本,F7的片子应该参考F4移植就可以了吧

F4,F7,H7的底层是一样的。F1的用CM3的port文件即可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F4,F7,H7的底层是一样的。F1的用CM3的port文件即可

硬汉兄,现在底层不是通用了么,都是以ARMv7-M文件夹命名了,cm3的也可以用的把,我看了uCOS II 的底层,假如要使用BASEPRI来区分哪些中断不受OS控制的话,还是要用这个通用的底层把

楼主:
已经更新完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硬汉兄,现在底层不是通用了么,都是以ARMv7-M文件夹命名了,cm3的也可以用的把,我看了uCOS II 的底层, ...

对,移植的时候,F4,F7和H7是选择CM4文件夹,F1是选择的CM3文件夹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对,移植的时候,F4,F7和H7是选择CM4文件夹,F1是选择的CM3文件夹。

硬汉兄 我刚看了uCOS III的移植PORT文件夹和II 一样的啊 只有ARMv7-M文件夹 底下是不同编译环境的选择,没有cm3 cm4 cm7的区分了啊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对,移植的时候,F4,F7和H7是选择CM4文件夹,F1是选择的CM3文件夹。

现在都统一”ARM-Cortex-M“路径了,当然除了F0和L0不支持,需要继续使用以前的M0
话说uc/probe感觉还是不怎么好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硬汉兄 我刚看了uCOS III的移植PORT文件夹和II 一样的啊 只有ARMv7-M文件夹 底下是不同编译环境的选择, ...

我看错了,回复的不准确,是uC-LIB里面有区分。uCOS和uC-CPU已经没有区分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期待,正好公司项目要换开源版本,F7的片子应该参考F4移植就可以了吧

不好意思,我前面的回复不准确,是uC-LIB里面有区分。uCOS和uC-CPU已经没有区分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现在都统一”ARM-Cortex-M“路径了,当然除了F0和L0不支持,需要继续使用以前的M0
话说uc/probe感觉还是 ...

是的,我看错了,回复的不准确,是uC-LIB里面有区分。uCOS和uC-CPU已经没有区分了。

uC/Probe好用,不过需要一个好用点的JLINK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是的,我看错了,回复的不准确,是uC-LIB里面有区分。uCOS和uC-CPU已经没有区分了。

uC/Probe好用,不 ...

请教,JLINK需要什么版本,另外DAP仿真器可以用uC/Probe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请教,JLINK需要什么版本,另外DAP仿真器可以用uC/Probe吗

DAP也可以的。你实测下效果看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DAP也可以的。你实测下效果看。

多谢硬汉大佬。

网友E:
硬汉,我移植到F1,报错。
Error: L6218E: Undefined symbol OS_CPU_FP_Reg_Pop (referred from os_cpu_c.o).
Error: L6218E: Undefined symbol OS_CPU_FP_Reg_Push (referred from os_cpu_c.o).

查了下是因为这个宏OS_CPU_ARM_FP_EN导致的,这个是FPU的宏吗?屏蔽了就没问题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硬汉,我移植到F1,报错。

查了下是因为这个宏OS_CPU_ARM_FP_EN导致的,这个是FPU的宏吗?屏蔽了就没问 ...

可以的,F1没有FPU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可以的,F1没有FPU

请教下, ucos-iii v3.07.03 与 v3.08.xx 有哪些差别啊?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请教下, ucos-iii v3.07.03 与 v3.08.xx 有哪些差别啊?

3.08.00是正式对外免费使用的开源版本,具体更新内容,在Micrium的官网文档里面倒是值给到了3.07.05

https://doc.micrium.com/pages/viewpage.action?pageId=12851580

网友G:
感谢硬汉哥   另外 有了这个模板能照着你那个ucos教程学习嘛 或者有没有其他新点的资料  我前几天自行移植了一下3.07怎么调都不对劲 快要放弃了 这下我可以继续去鼓捣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感谢硬汉哥   另外 有了这个模板能照着你那个ucos教程学习嘛 或者有没有其他新点的资料  我前几天自行移植 ...

不太适合了,新版uCOS-III变化较大。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不太适合了,新版uCOS-III变化较大。

好吧  那就等硬汉哥安排好了教程再学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好吧  那就等硬汉哥安排好了教程再学

不用,看官方的做就行了,已经相当详细了。uCOS-III足足配套了三个大型教程了。

uCOS全家桶PDF文档和源码整理汇总贴,提供论坛,百度云和腾讯云下载(2020-03-09)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6764&fromuid=58

网友H:
引用 网友G:
感谢硬汉哥   另外 有了这个模板能照着你那个ucos教程学习嘛 或者有没有其他新点的资料  我前几天自行移植 ...

我也是遇到问题放弃了,退回到3.06了。没想到3.08开源了,这可如何是好

网友:
请教版主,uCOSIII移植到F407,GCC编译器,__FPU_PRESENT == 1  __FPU_USED == 1开启MCU浮点单元,串口打印浮点数据貌似有问题,,,请问是否还有其它文件要修改?

网友I:
版主提供的V5 uCOSIII模板,MDK版本开启了OS_CPU_ARM_FP_EN,IAR版本没有开启OS_CPU_ARM_FP_EN。
版主的实测截图是MDK版本还是IAR版本?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我也是遇到问题放弃了,退回到3.06了。没想到3.08开源了,这可如何是好

拿着硬汉哥的模板  捏着野火的书 还有官方的手册死磕呗  然后下进去单步调试走着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版主提供的V5 uCOSIII模板,MDK版本开启了OS_CPU_ARM_FP_EN,IAR版本没有开启OS_CPU_ARM_FP_EN。
版主 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我也是遇到问题放弃了,退回到3.06了。没想到3.08开源了,这可如何是好

仅修改下bsp.c文件的时钟配置和xxxx_conf.h的HSE_VALUE跟你板子的实际晶振大小一致既可以使用。

网友J:
硬汉哥,请问移植到Freertos上怎么移植啊?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硬汉哥,请问移植到Freertos上怎么移植啊?

uC/Probe的Target文件末尾有详细说明。

网友(2020-06-14):
硬汉兄,请教下3.08这个版本的源码你是怎么下载到的呢,我在ucos的官网找了半天没找到呢

网友:
硬汉兄,请教一下,在安装完毕4.8.0后,选择I/O Register的时候,svd文件从哪里获取?谢谢!

网友K(2020-08-26):
楼主好!请问能否出一个STM32F4用的uCOS-III V3.08.00标准库带FPU版本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楼主好!请问能否出一个STM32F4用的uCOS-III V3.08.00标准库带FPU版本呢?

好的,后面有时间了做个。

网友L(2020-12-26):
硬汉兄,UCOSIII3.8.0版本在哪下载的,我在官方找不到,在论坛找到你移植的例程,可以出一个移植教程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硬汉兄,UCOSIII3.8.0版本在哪下载的,我在官方找不到,在论坛找到你移植的例程,可以出一个移植教程吗

Micrium的Github,移植的话,复制粘贴即可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Micrium的Github,移植的话,复制粘贴即可。

可以发一个连接给我吗,硬汉兄

网友(2021-02-19):
V5和V6两个模板用AC6编译会报错,我的KEIL版本是530,请问你那里是否有这个情况?
把工程下的CMSIS头文件替换成570版本也不行,请教硬汉哥该从哪儿方面找问题?
.\Objects\OUTPUT.axf: Error: L6218E: Undefined symbol __isb (referred from os_core.o).

网友M:
V6和V6两个工程换成AC6会报错,.\Objects\output.axf: Error: L6218E: Undefined symbol __isb (referred from os_core.o).
把工程下的CMSIS版本替换成570也不行,请教硬汉哥该从哪儿入手修改?

楼主:
引用 网友M:
V6和V6两个工程换成AC6会报错,.\Objects\output.axf: Error: L6218E: Undefined symbol __isb (referred f ...

调用__ISB()试试

网友M:
__ISB()相关的宏定义有两处,分别位于cmsis_armclang.h和arm_acle.h中。
#define __ISB()        __builtin_arm_isb(0xF)
#define __isb(i) __builtin_arm_isb(i)
但__builtin_arm_isb找不到出处,全局搜索不到它

楼主:
引用 网友M:
__ISB()相关的宏定义有两处,分别位于cmsis_armclang.h和arm_acle.h中。
#define __ISB()        __buil ...

ac6用的cmsis_armclang.h
而__builtin_arm_isb是MDK封装的。

网友N(2021-03-30):
能不能为V4出一个最新版UCOS3.08的模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N:
能不能为V4出一个最新版UCOS3.08的模版?

V4的停产不再维护了。

网友O:
UCOS III开源免费了?商用免费吗?
创建任务变了没?要弄大堆东西,比UCOS II繁琐!

楼主:
引用 网友O:
UCOS III开源免费了?商用免费吗?
创建任务变了没?要弄大堆东西,比UCOS II繁琐!
Apache2.0授权,随意商用。
喜欢那个用那个,萝卜青菜各有所爱

网友P(2022-02-24):
请问一下有没有基于标准库的STM32F4工程模板呢,我刚下载了uCos 3.08.01,发现里边没有STM32F4相关的文件,也没有OS_Lib

网友:
请教一下,我使用的标准库,移植过uCOS 3.04和uCOS 3.08,目前的现象是,只要开启FPU,程序会进入HardFault_Handler,此时的LR为0xFFFFFFF1,MSP为0x20004918,PSP为0x20003450,查找MAP文件可知,OSCfg_ISRStk为0x2000474c-0x2000494c,Samptemp_TASK_STK为0x20002544-0x200037f0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P:
请问一下有没有基于标准库的STM32F4工程模板呢,我刚下载了uCos 3.08.01,发现里边没有STM32F4相关的文件, ...

标准库的没有做了最新版配套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