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关于 WM_Exec()函数

楼主(2020-03-19):
我的触摸中断界面刷新函数放在main函数中的大循环如图1所示,后面用 WM_Exec()刷新。然后在主界面设计了一个拷贝文件的按钮,点击便会弹出一个对话框,里面有一个进度条,想实时显示拷贝进度。遇到一个问题:在拷贝按钮的点击消息 处添加对话框显示代码,则对话框能够显示出来,如果在显示对话框后加上拷贝文件代码(会占用一定的时间),对话框会在拷贝完成之后才显示出来。在对话框创建完之后再加上WM_Exec、GUI_Delay、GUI_Exec都没啥作用,请教大家应该怎么处理?

网友A:
没看懂你的操作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看懂你的操作。

如果想让一个对话框一创建就显示出来,或者某个控件一改变就刷新,应该用wm_exec()函数应该就可以实现吧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如果想让一个对话框一创建就显示出来,或者某个控件一改变就刷新,应该用wm_exec()函数应该就可以 ...

仅需你的GUI任务大循环里面调用GUI_Delay,GUI_Exec或者WM_Exec即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