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] Micrium uC-Probe 的结构体嵌套无法正常读取数据

楼主(2020-03-19):
我用的tcp/ip接设备,但是结构体嵌套的时候无法读取数据,有没有能解决的方法?

网友A:
把结构体定义发出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把结构体定义发出来

#pragma pack(1)
typedef struct {
        u16 AddrStart;        //开始地址
}PACK_a;
#pragma pack()

#pragma pack(1)
typedef struct {
        u16 AddrStart;        //开始地址
        PACK_a a;
}PACK_b;
#pragma pack()
PACK_b bbl;

printf("%d\n",bbl.a.AddrStart);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把结构体定义发出来

发了两次,都没发出来?

楼主:
想了一个笨方法,设置一个u32的变量传递要查看的嵌套结构体成员的指针地址,然后再从这个地址取值,即可以查到里面的值。总比没得用得好好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想了一个笨方法,设置一个u32的变量传递要查看的嵌套结构体成员的指针地址,然后再从这个地址取值,即可以 ...

你这个界面用那个图标功能展示的,发个全图,找了一圈没有找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界面用那个图标功能展示的,发个全图,找了一圈没有找到。

这个我直接打字吧(advanced -> tree view control)其他的不需要设置,直接拖变量进去。传图怪麻烦的,而且直接看图也看不出来是哪一个控件。
用的是4.70版本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界面用那个图标功能展示的,发个全图,找了一圈没有找到。

图来了

网友:
楼主已经移植uc/TCP-TP跑起来了?

网友B:
这个uC/Probe真是神奇了,可以通过串口方式在线查看变量实时运行值,也可以在线实时修改变量值
确实是个好工具,你提到的结构体变量显示问题,需要添加结构体下的两个以上变量就可以查看整个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uC/Probe真是神奇了,可以通过串口方式在线查看变量实时运行值,也可以在线实时修改变量值
确实是个 ...

没有移植成功。我用的是片外的硬件协议栈。
你说的意思我没明白。是把结构体下的两个变量放到其他的控件吗?就是你图里面的408 和两个0?

楼主:
原来有两个提示,没有发上来。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。我重装之后还是存在这个问题,换了个安装盘也存在这问题。以前装过4.5x到现在的4.8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没有移植成功。我用的是片外的硬件协议栈。
你说的意思我没明白。是把结构体下的两个变量放到其他的控件 ...

我也遇到你说的问题了。因为结构体中有结构体指针变量,把这个成员也拉进去就行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原来有两个提示,没有发上来。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。我重装之后还是存在这个问题,换了个安装盘也存在这问 ...

这个软件你找到“Custom symbols”控件界面,那里显示有要添加的结构体内变量后(一个不够,至少两个以上),你就可以看到所有结构体变量内容了,具体操作步骤涉及到“Symbol Settings”界面下的操作,你多摸索摸索就知道什么回事了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没有移植成功。我用的是片外的硬件协议栈。
你说的意思我没明白。是把结构体下的两个变量放到其他的控件 ...

不过这个软件查看结构体还是有限制,具体会遇到什么问题你使用就会体会到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不过这个软件查看结构体还是有限制,具体会遇到什么问题你使用就会体会到

我有个结构体力用了联合体就差看不了了;还有个用了位段显示也不正确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有个结构体力用了联合体就差看不了了;还有个用了位段显示也不正确

应该都可以显示,只是显示条件复杂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