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μCOS-II] 基于V5,V6和V7的最新版uCOS-II V2.93.00程序模板,含MDK和IAR两个版本,支持uC/Probe(2020-03-20)

楼主(2020-03-20):
V5是STM32F407IGT6,V6是STM32F429BIT6,V7是STM32H743XIH6

模板下载:
V5-800_uCOS-II实验_程序移植模板(2.93.00).rar
V6-800_uCOS-II实验_程序移植模板(2.93.00).rar
V7-800_uCOS-II实验_程序移植模板(2.93.00).rar

uC/Probe V4.8.0下载:
链接:https://share.weiyun.com/5RkuszI 密码:8t7pqa

程序说明:
1、MDK使用MDK5.26及其以上版本。
2、IAR使用IAR8.30及其以上版本。
3、新版的底层移植文件比较好用,支持M3,M4和M7,含浮点支持。
4、制作了一个滴答定时器和PendSV中断入口汇编文件os_cpu_isr.asm,以后不用繁琐的修改启动文件的中断入口函数名,直接添加此贴文件即可。
5、新版的中断管理分为Kernel Aware和Non-Kernel Aware
(1)Kernel Aware 表示受到uCOS-II管理的中断服务程序。
(2)Non-Kernel Aware 表示不受管理的中断服务程序,中断使用跟裸机一样,但不可调用uCOS-II的API。

移植说明:
1、uCOS源码未做任何修改,主要是修改了xxx_cfg.h配置文件。
2、全部采用HAL库。
3、全部开启浮点处理,专门开启了两个任务做浮点操作打印来验证浮点操作是否有问题。
4、如果CPU利用率没有正确显示,将板子重新上电即可,这是因为下载器没有正常复位DWT导致的。
5、uC/Probe V4.8.0使用注意事项
(1)如果弹出找不到版本号OSDbg_VersionNbr ,或者JLINK老是提示under reset的话,推荐将JLINK升级到V6.64及其以上版本,偶尔会弹出这个错误,不用管。
(2)如果uC/Probe界面显示异常的话,可以考虑关闭后重新打开运行
(3)uC/Probe使用教程:链接
6、现在uCOS全家桶开始统一使用Apache-2.0授权,在源码开头都加上了如下说明:

按下板子的K1键也可以打印任务执行情况:

uC/Probe效果:

楼主:
更新完毕。

网友A:
uC/Probe 可以查看全局数组变量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uC/Probe 可以查看全局数组变量吗?

可以。

网友B:
硬汉哥这个 Kernel Aware 有什么好处呢?用好还是不用好呢?我看了下内核源码中没有相关内容,似乎在cpu的相关文件中有Kernel Aware的描述

网友C:
你好,腾讯微云好用不 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好,腾讯微云好用不 ??

比百度好点的地方是不会取消链接。

百度经常莫名奇葩取消链接,相当烦人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比百度好点的地方是不会取消链接。

百度经常莫名奇葩取消链接,相当烦人。

看来得申请 这个腾讯网盘了哟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比百度好点的地方是不会取消链接。

百度经常莫名奇葩取消链接,相当烦人。

这个腾讯云网盘在下载是会不会限制速度啊 ??  目前百度还有个最烦人的就是他奶奶的限制下载速度,非要成为会员交钱下载速度才会有提示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硬汉哥这个 Kernel Aware 有什么好处呢?用好还是不用好呢?我看了下内核源码中没有相关内容,似乎在cpu的 ...

用上好点,因为uCOS自己的开关中断操作函数都是基于此实现了,而使用了这个后,你设置的高优先级中断可以不受这些开关中断的影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腾讯云网盘在下载是会不会限制速度啊 ??  目前百度还有个最烦人的就是他奶奶的限制下载速度,非要 ...

有速度限制,下载也不是特别快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有速度限制,下载也不是特别快。

刚刚看了一下,貌似 腾讯网盘 免费的只有 10GB 啊,貌似空间太小

网友:
腾讯云好用谢谢分享

网友:
用DAP链接不了

网友D:
楼主什么时候研究串口、USB或者TCPIP通信方式的uc/probe,感觉比用jlink更适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楼主什么时候研究串口、USB或者TCPIP通信方式的uc/probe,感觉比用jlink更适用

主要是这种方式需要额外占用接口,不过可以研究下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主要是这种方式需要额外占用接口,不过可以研究下。

串口已经实现,感觉效果还不错,不过感觉有以太网应该会更好,串口速度不够快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串口已经实现,感觉效果还不错,不过感觉有以太网应该会更好,串口速度不够快

串口速度不行,你想JLINK的RTT模式速度可以干到500KB/S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串口速度不行,你想JLINK的RTT模式速度可以干到500KB/S

说的不错,所以有以太网,用TCPIP就不是问题了

网友E:
硬汉哥  例程和文档这种经常更新的可以考虑放在码云或者github上 更新起来也方便 蓝奏云的下载速度特挺快的用的人也多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硬汉哥  例程和文档这种经常更新的可以考虑放在码云或者github上 更新起来也方便 蓝奏云的下载速度特挺快的 ...

开发板的更新暂时不考虑,更新的地方太多,没法一键同步,忙不过来,经常被遗忘。

当前仅H7-TOOL采用全方位更新方式。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开发板的更新暂时不考虑,更新的地方太多,没法一键同步,忙不过来,经常被遗忘。

当前仅H7-TOOL采用 ...

好吧   也可以试试蓝奏云,虽然单个文件限制100M大小  但是下载不限速 基本可以跑到满速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好吧   也可以试试蓝奏云,虽然单个文件限制100M大小  但是下载不限速 基本可以跑到满速

现在用不到这些第3方了,我们专门开了附件服务器,这个帖子里面的三个例子就是存到附件服务器了,支持1-3MB/S的速度下载。非常方便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现在用不到这些第3方了,我们专门开了附件服务器,这个帖子里面的三个例子就是存到附件服务器了,支持1-3 ...

支持硬汉   我就说今天下载文档速度好快

网友(2020-05-29):
请问硬汉哥,stm32f103的ucos v2.93有模板工程吗。我在网上查几乎没有103的2.93工程模板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现在用不到这些第3方了,我们专门开了附件服务器,这个帖子里面的三个例子就是存到附件服务器了,支持1-3 ...

请教下硬汉哥,有stm32f103的ucos v2.93工程模板吗,我百度了下几乎没有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请教下硬汉哥,有stm32f103的ucos v2.93工程模板吗,我百度了下几乎没有

F1的不做了,你参考移植下吧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F:
请教下硬汉哥,有stm32f103的ucos v2.93工程模板吗,我百度了下几乎没有

如果你之前使用的也是 ucos 系统,那你现在直接替换 主程序 貌似就可以了,其他的基本也不用怎么修改的

之前的那些 .s, .asm 等汇编文件不用修改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F1的不做了,你参考移植下吧。

感谢回复~~~~~~~

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如果你之前使用的也是 ucos 系统,那你现在直接替换 主程序 貌似就可以了,其他的基本也不用怎么修改的
...

之前用的2.86,看了下2.93的源码,有一部分的改动,直接替换系统文件不行,我只有再找资料试试了。谢谢

网友C:
引用 网友F:
之前用的2.86,看了下2.93的源码,有一部分的改动,直接替换系统文件不行,我只有再找资料试试了。谢谢

我就是这么替换的,完全没有问题, 反正内核部分的源代码你也不用去修改, 完全可以替换 源文件里面的文件即可

网友(2020-08-05):
引用 网友C:
我就是这么替换的,完全没有问题, 反正内核部分的源代码你也不用去修改, 完全可以替换 源文件里面的文件即 ...

方便的话可否发一份?我现在手上有个F103的小DEMO板,但跑不起来UCOS-II。可能是没移植成功,或者是啥其他原因?

网友:
谢谢老师。 。手上卖了一本书别人推荐的,讲2.5版本的。没法调试,只能干看。感觉学习数据结构还是有点用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