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UART] STM32H7 串口支持921600波特率问题

楼主(2020-03-20):
1.外部晶振25M
2.CPU时钟400M
3.波特率921600

问题:
1.921600波特率模式下,可以支持数据输出,但是输入的数据误码大?有什么好的建议吗?

楼主:
我怀疑是波特率寄存器精度损失问题,改天我研究一下,输出个报告,有精通的可以提前更新下帖子

网友:
这个波特率H7无压力啊。

以我们H7-TOOL的USB转TTL,RS232和RS485功能为例

网友A:
921600的话,挑USB转串,CP2102方案的没有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921600的话,挑USB转串,CP2102方案的没有问题。

CH340也是没问题的支持到2M,我这边调试基本都是921600,没有问题

网友:
921600 使用完全没有问题,你要看看的串口转接芯片是否支持 ??

我使用的是 FT232RL ,收据收发完全正常

网友:
H7没试过,F407和F429项目中用到,1.5M无压力,相比H7更是不在话下,串口要用好一点的,自用FT23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