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两轴的摇杆如何控制松手过程不触发键值呢?

楼主(2020-03-20):
两轴的摇杆x轴和y轴,我用stm32的两个AD通道扫描两个轴,移植到咱们的按键驱动中,基本功能实现了,但是比如摇杆控制小车的转动,摇杆向右动作时就发一个指令,不连续发,只要一松手就发一次停止命令,但是实际上摇杆再动作过程中时一直触发按键的,如何只发一次键值?如何在摇杆在松手过程中不触发按键,只发一次停止命令

网友A:
只对需要键值里面做功能处理即可,不需要的不处理。键值是存到一个FIFO里面的,你调用GetKey会一直读。

楼主(2020-11-20):
引用 网友A:
只对需要键值里面做功能处理即可,不需要的不处理。键值是存到一个FIFO里面的,你调用GetKey会一直读。

你好,请教一个问题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01339,非常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