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使用教程] 使用VS Code搭建一个LUA开发调试环境

楼主(2020-03-20):
1、下载最新版VS Code
https://code.visualstudio.com/

2、为VS Code安装个lua插件:

3、创建一个调试文件夹

4、还要在创建一个启动配置文件。

5、配置json启动文件

6、环境建立好之后就可以创建lua文件进行调试了

创建后先保存为main.lua,省的后面忘了

7、写个简单的print

按F5进行调试

控制台输出

楼主:
更新完毕。

根据需要可以再安装一个LUA的语法插件

网友A:
步骤耐心详细,亲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步骤耐心详细,亲测

操作一番发现还是html,JavaScript,lua,python这些用VSCode方便

搞C/C++调试,搞死初学党,整了几个小时才弄好,一开始路有跑偏了。

网友:
VScode还是不错啊,跟着玩玩来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操作一番发现还是html,JavaScript,lua,python这些用VSCode方便

搞C/C++调试,搞死初学党,整了几个 ...

这个确实,要只是验证一些小程序的话,有一个叫code runner的插件可以解决这个,装了后点击右上角三角图标就运行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确实,要只是验证一些小程序的话,有一个叫code runner的插件可以解决这个,装了后点击右上角三角图 ...

谢谢,我试试。

网友B(2020-08-25):
在VS code里要调用另外一个.lua文件的函数怎么实现的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在VS code里要调用另外一个.lua文件的函数怎么实现的呢

还没有测试过。

网友C(2021-01-16):
按F5没出来结果啊,这个是啥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按F5没出来结果啊,这个是啥问题

貌似是你前面有步骤没有正常设置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在VS code里要调用另外一个.lua文件的函数怎么实现的呢

在main.lua里面引用即可。

网友D:
lua与C语言交互,怎么传递数组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lua与C语言交互,怎么传递数组

发送HEX格式常量: uart_send("\x11\x22\x33")
或者:
a=1  b=0x22 c=3
s = string.char(a)..string.char(b)..string.char(3)
uart_send(s)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发送HEX格式常量: uart_send("\x11\x22\x33")
或者:
a=1  b=0x22 c=3

嗯,这样的话得转换为字符串,如果数据量大的话,处理不太方便;网上找到一种实现方式,不过把数组改为第二个参数就有问题,还没搞懂原因。

网友:
{
        int id;
        int         i;
        int         DatLen;
        unsigned char DatInf[100];
        unsigned short crc;

        id = luaL_checknumber(L,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获取第二个参数,数据长度

        if(!lua_istable(L, 2))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判断第一个参数是否为表,否则退出
        lua_pushnil(L);
        return -1;
    }
        DatLen = luaL_checknumber(L,3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获取第二个参数,数据长度
        for(i=1; i<=DatLen; i++){
                lua_rawgeti(L, 2, i);
                DatInf[i-1] = lua_tointeger(L, -1);
                lua_pop(L, 2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把上一个内容的出栈
        }
        crc = bsp_user_lib_CRC16_Modbus(DatInf, DatLen);                //计算校验值
        lua_pushinteger(L,(crc>>8)&0xff);                //校验值高位压栈
        lua_pushinteger(L,(crc)&0xff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校验值低位压栈
    return 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返回参数个数
}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貌似是你前面有步骤没有正常设置。

不是,是code runner设置,你没提到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确实,要只是验证一些小程序的话,有一个叫code runner的插件可以解决这个,装了后点击右上角三角图 ...

这个用的是什么编程字体 蛮好看

网友(2023-06-27):
引用 楼主:
操作一番发现还是html,JavaScript,lua,python这些用VSCode方便

搞C/C++调试,搞死初学党,整了几个 ...

有类似这一篇的C/C++调试配置说明吗?

网友E(2024-04-24):
#17楼的方法,真不错。能否告诉我,源程序在哪里可以下载到?谢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#17楼的方法,真不错。能否告诉我,源程序在哪里可以下载到?谢谢。

下载TOOL开源的APP V1.X工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