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4 切换应用

楼主(2020-03-20):
想在F4上同时做2个应用程序,按键切换程序1 2。请问怎么定义程序位置、切换应用设置

网友A:
此贴,K1下切换到应用程序1,你可以再做个K2按下切换的。

STM32F429的程序加载到SDRAM的运行方法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9299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此贴,K1下切换到应用程序1,你可以再做个K2按下切换的。

STM32F429的程序加载到SDRAM的运行方法

我的2个程序都要存在flash上运行的。sdram要给GUI用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的2个程序都要存在flash上运行的。sdram要给GUI用的

这个只是一直实现思路,我只是告诉你实现思路而已。

现成的代码,我肯定没有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