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VS Code] 使用VS Code调试HTML,LUA和C/C++都可以使用了

楼主(2020-03-21):
1、调试LUA: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6941

2、调试HTML:
跟调试LUA一样,只是需要大家安装这个插件,比较好用。

3、调试C/C++:

这个最麻烦,折腾了几个小时才搞好,网上的资料太乱了,啥方法的都有,但都有一个突出的毛病,关键操作细节描述不清。

最终锁定了一片非常不错的,这篇值得看:

地址链接

网友A:
VSCODE 调试C/C++很简单。 安装C/C++,然后在安装C/C++ Compile Run。电脑上要安装mingwg。添加到环境变量。  然后在VSCODE上新建个C文件上,按F1 打开C/C++:编辑配置 UI,把编译器路径GCC加上就行了。 写号代码直接F6就运行了。调试也可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VSCODE 调试C/C++很简单。 安装C/C++,然后在安装C/C++ Compile Run。电脑上要安装mingwg。添加到环境变量 ...

对,这些步骤熟悉下就行。

主要是那几个json文件的配置,坑惨了。

网友:
提供个离线安装插件的方法,对于不能联网的朋友可能有帮助
1.从https://marketplace.visualstudio.com/网站上搜索插件下载,后缀是 .vsix
2.从vs code里面安装另外,帖子里面给的链接打不开

网友:
粉粉的主题是啥啊。。。

网友:
Huacat Pink Theme 找到了。。这个粉粉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