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[求助] 关于STM32F1 USART DMA发送,怎么才能类似printf

楼主(2020-03-21):
昨天找了一天USART DMA printf发送函数,结果实际都不能正常运行,希望硬汉指点指点,多谢!

找到的代码如下:
结构体定义:
typedef struct
{
uint16_t RX_Size;          //receive length
uint8_t  RX_pData[RX_LEN]; //DMA receive buffer
uint8_t  TX_pData[RX_LEN]; //DMA translate buffer
}USART_RECEIVETYPE

USART_RECEIVETYPE UsartType

函数如下:
void Usart2DmaPrintf(const char *format,...)
{
    uint16_t len;

       while((USART2->SR&0X40)==0);
        va_list args;
        va_start(args,format);
        len = vsnprintf((char *)UsartType.TX_pData,sizeof(UsartType.TX_pData)+1,(char*)format,args);
        va_end(args);

        HAL_UART_Transmit_DMA(&huart2, UsartType.TX_pData, len);
}

能发送数据,但发送不完整,丢数据。求助,谢谢!

网友A:
先把函数
HAL_UART_Transmit_DMA(&huart2, UsartType.TX_pData, len);调试通了。估计你这个函数做的有问题。

这个函数有个专门的DMA发送完成回调函数,在里面做个标志,判断标志等待发送完成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先把函数
HAL_UART_Transmit_DMA(&huart2, UsartType.TX_pData, len);调试通了。估计你这个函数做的有问题 ...

这个函数用的HAL库V1.8的,没有修改,研究研究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先把函数
HAL_UART_Transmit_DMA(&huart2, UsartType.TX_pData, len);调试通了。估计你这个函数做的有问题 ...

HAL_UART_Transmit_DMA(&huart2, UsartType.TX_pData, len); 这个函数我直接发送是对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HAL_UART_Transmit_DMA(&huart2, UsartType.TX_pData, len); 这个函数我直接发送是对的
如果DMA发送函数问题,基本就锁定在你的Usart2DmaPrintf实现上了。
试试直接sprintf配合 HAL_UART_Transmit_DMA,删掉你这个 while((USART2->SR&0X40)==0)判断,不合理,你应该在你的 HAL_UART_Transmit_DMA后面加上串口DMA发送完成死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