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新手求问,WM_CREATE与WM_INIT_DIALOG区别?
程序小白

楼主(2020-03-21):
新手求问:

1.WM_CREATE与WM_INIT_DIALOG到底有什么区别? 感觉两个都差不多。

2.如果全是实体按键操作emwin控件,是不是用不到回调函数的消息类型 WM_NOTIFY_PARENT?  感觉这个消息只是针对触摸屏使用的。

3.对话框窗口创建后,默认聚焦是在第一个可以聚焦的控件上吧?

网友A:
1、WM_INIT_DIALOG不能用于窗口
2、差不多。
3、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WM_INIT_DIALOG不能用于窗口
2、差不多。
3、对。

大神,有个疑问?在multipage教程中,怎么每个页面的默认初始聚焦都是BUTTON,按道理说应该是mutipage呀。怎么才能实现初始聚焦强制到mutipage? 谢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大神,有个疑问?在multipage教程中,怎么每个页面的默认初始聚焦都是BUTTON,按道理说应该是mutipage呀 ...

你说的是聚焦到了multpage页面上面的button上了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说的是聚焦到了multpage页面上面的button上了吧

是的。 不要聚焦到BUTTON上 (默认的)。  想聚焦在multipage上(主窗口?)。 好实现吗?     谢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是的。 不要聚焦到BUTTON上 (默认的)。  想聚焦在multipage上(主窗口?)。 好实现吗?     谢谢

直接调用Setfocus函数是不是无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直接调用Setfocus函数是不是无效?

老大,我是移植的例程。在总的对话框中的WM_INIT_DIALOG中加入WM_Setfocus(WM_Getparant(WM_Getparant(hWinpage))); 初始界面是聚焦到multipage上了。  可是multipage换页后,聚焦有还是第一个Button. 每个单独的页面窗口回调函数该怎么处理?      由于我现在没有用触摸屏,由二十几个实体按键控制。 本想用  multipage方便的,用起来挺麻烦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老大,我是移植的例程。在总的对话框中的WM_INIT_DIALOG中加入WM_Setfocus(WM_Getparant(WM_Getparant(h ...

切换页面后继续设置聚焦,设置了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