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emwin内存设备的奇葩提问

楼主(2020-03-22):
我的MCU目前有一块内存区块刚好够用一帧画面的内存使用.
而内存的其它区块却有空闲(内存的起始地址不一样), 我就想在这块空闲内存申请内存设备.
空闲内存跟emwin的内存不在一个区块, 有办法申请到吗??

网友A:
不行,只能变相实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行,只能变相实现。

我是用来加载位图到内存设备来加速绘制的.
用什么方法可以实现呢?
能把空闲的内存拼接给emwin进行管理吗?
昨天研究了一天也没结果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是用来加载位图到内存设备来加速绘制的.
用什么方法可以实现呢?
能把空闲的内存拼接给emwin进行管理 ...

将你的背景图独立出来。
手动定义一个位图,将那个位图的位置空间指向你的背景图地址。

其它空间做动态内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