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问题解答] SWD-FLASH下载算法问题

楼主(2020-03-23):
大佬,通过SWD进行目标芯片的程序烧录时,需要将一段什么代码加载到目标芯片的RAM中运行么?
有没有相关的文档可以推荐看一下的呀?

网友:
是的,暂时没有相关文档。

网友A:
试过Jlink的Open Flashloader。生成的.FLM文件貌似可以和Keil的下载算法兼容。

IAR的FlashLoader也类似。

相关链接:
https://www.keil.com/pack/doc/CMSIS/Pack/html/flashAlgorithm.html
https://www.keil.com/pack/doc/CMSIS/Pack/html/algorithmFunc.html

https://wiki.segger.com/Open_Flashloader#Create_a_Flash_Loader

不知道楼主想了解的是不是这个。

IAR Embedded Workbench flash loader User Guide

Chapter 12 openflash loader

楼主:
那这个H7-TOOL是怎么实现这块的呀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试过Jlink的Open Flashloader。生成的.FLM文件貌似可以和Keil的下载算法兼容。

IAR的FlashLoader也类似 ...

他是想要实现原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那这个H7-TOOL是怎么实现这块的呀。。。

你得看源码,是开源的,可以学下。

网友B:
an0062_efm32_programming_guide

自己找efm32的这个源码吧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an0062_efm32_programming_guide

自己找efm32的这个源码吧

非常不错的资料
https://github.com/hrshygoodness/EFM32-Library/tree/master/v2/an/an0062_efm32_programming_guide

网友:
可以在KEIL的安装目录找到FLM的源码。
照葫芦画瓢,自己编辑修改重新编译就可以生成FLM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非常不错的资料
https://github.com/hrshygoodness/EFM32-Library/tree/master/v2/an/an0062_efm32_prog ...

哈哈。。。 已经搞定了。但不知道是不是效率最高的,用STM32F334R8测试过,感觉好像还是很慢呀。烧录全部的64K时,用103ZE做的情况下,感觉要4-5s。具体精细时间还得在程序里面测试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