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STM32G031J6M6,4脚当普通IO口来用,没反应

楼主(2020-03-23):
如题,STM32G031J6M6,4脚当普通IO口来用,没反应,还需要配置什么?有人知道吗?

网友A:
这个引脚不是什么特殊引脚,按说问题不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引脚不是什么特殊引脚,按说问题不大。

也是NRST脚

网友A:
我还真没有设置过将NRST引脚做通用IO引脚使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还真没有设置过将NRST引脚做通用IO引脚使用。

这是新出的IC

网友A:
嗯,这个只能你查阅手册测试下了,我手头没有这类芯片,没法帮你做验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嗯,这个只能你查阅手册测试下了,我手头没有这类芯片,没法帮你做验证。

应该只能配置成MCO模式,不能当普通IO口用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应该只能配置成MCO模式,不能当普通IO口用了

MCO是复用功能,正常来说也是应该可以做通用IO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MCO是复用功能,正常来说也是应该可以做通用IO的。

/** Configure pins as
        * Analog
        * Input
        * Output
        * EVENT_OUT
        * EXTI
*/
void MX_GPIO_Init(void)
{

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= {0};

  /* GPIO Ports Clock Enable */
 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();

  /*Configure GPIO pin Output Level */
  HAL_GPIO_WritePin(GPIOA, GPIO_PIN_0, GPIO_PIN_RESET);

  /*Configure GPIO pin : PA0 */
  GPIO_InitStruct.Pin = GPIO_PIN_0;
  GPIO_InitStruct.Mode = GPIO_MODE_OUTPUT_PP;
  GPIO_InitStruct.Pull = GPIO_PULLUP;
  GPIO_InitStruct.Speed = GPIO_SPEED_FREQ_LOW;
  HAL_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);

}
配置程序就是这样,不知道还要设置那里,和普通IO口配置一样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/** Configure pins as
        * Analog
        * Input

看参数手册,检索NRST,正常参考手册肯定有说明的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/** Configure pins as
        * Analog
        * Input

还是群友看的仔细,都没有看你的代码就直接回复了,你这个配置的不是PF2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还是群友看的仔细,都没有看你的代码就直接回复了,你这个配置的不是PF2啊。

配置PF2也是没有输出,一直高电平
/** Configure pins as
        * Analog
        * Input
        * Output
        * EVENT_OUT
        * EXTI
*/
void MX_GPIO_Init(void)
{

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= {0};

  /* GPIO Ports Clock Enable */
  __HAL_RCC_GPIOF_CLK_ENABLE();

  /*Configure GPIO pin Output Level */
  HAL_GPIO_WritePin(GPIOF, GPIO_PIN_2, GPIO_PIN_RESET);

  /*Configure GPIO pin : PA0 */
  GPIO_InitStruct.Pin = GPIO_PIN_2;
  GPIO_InitStruct.Mode = GPIO_MODE_OUTPUT_PP;
  GPIO_InitStruct.Pull = GPIO_PULLUP;
  GPIO_InitStruct.Speed = GPIO_SPEED_FREQ_LOW;
  HAL_GPIO_Init(GPIOF, &GPIO_InitStruct);

}

除了电源脚和这个复位脚,其他脚我配置都有输出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还是群友看的仔细,都没有看你的代码就直接回复了,你这个配置的不是PF2啊。

PF2  PA0 PA1 PA2 都是用这个脚的,
其他脚位也是几个IO口一起,配置任意一个IO都有输出

网友B:
根据我的经验默认的是PF的功能,而你配的是PA的功能。估计软件或OPTION byte 中有切换引脚的功能

网友B:
在该芯片CUBEMAX软件的sys中就有切换引脚的选项。配置一下看看就可以了。我也在用G031不过是20脚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在该芯片CUBEMAX软件的sys中就有切换引脚的选项。配置一下看看就可以了。我也在用G031不过是20脚的。

是这里吗?勾上一样没有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根据我的经验默认的是PF的功能,而你配的是PA的功能。估计软件或OPTION byte 中有切换引脚的功能

应该要修改Option bytes才可以

网友:
文档里没有特别说,这个功能和Remap是不同的,是多个引脚邦定在一起,STM8S文档里有写:
The user is responsible for
the proper setting of the GPIO modes in order to avoid conflicts between GPIOs bonded to
the same pin (including their alternate functions).

网友(2020-06-16):
碰到同样的问题,请问楼主解决了没?

网友C:
解决了, 供后来的人们解惑。STM32 ST-LINK Utility软件 -->Target --> Option Bytes,设置NRST_MODE.

网友(2022-05-07):
引用 网友C:
解决了, 供后来的人们解惑。STM32 ST-LINK Utility软件 -->Target --> Option Bytes,设置NRST_MODE.

改成什么?我修改后运行不了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