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技术瓶颈问题

楼主(2020-03-24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遇到的技术瓶颈问题Eric2013:附件是我做项目时遇到的难点问题,能否帮忙指点下?谢谢

技术难点

网友:
不懂音阶,不过有一点是可以测试下,低频的分辨率,你可以适当的做个过采样来提高采集数值的稳定性。

楼主:
采样率为24KHZ,FFT点数为8192, 100HZ以下的频率,通过FFT得到的频率不稳定(通过串口打印信息可以看到),最大值与最小值相差有时候在0.081HZ和0.069HZ,200HZ以上频率比较稳定,这个是不是因为频率太低,而分辨率要求很高要0.01HZ,而FFT运算点数才8192不够造成的呢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采样率为24KHZ,FFT点数为8192, 100HZ以下的频率,通过FFT得到的频率不稳定(通过串口打印信息可以看到),最 ...

一方面是本身采集的信号就是这样,低频不稳定。另一方面是频谱泄露,这个是不可避免的。

按照我二楼说的,做个过采样试试。

网友:
对楼主这个提问比较感兴趣。有些问题需要确认下。1 是不是全频段的都要到需要到达0.01Hz的频率分辨率。 2· 0.18Hz从什么地方计算来的。 3·吉他的最低音阶,这个有全部的表吗?我百度了,没找到相关东西。

网友:
文档中提高,解决这问题的办法是根据输入的频率动态调整采样率,这个 您是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? 看前面也没提高遇见了什么问题,然后您选择了动态调整采样率?
区分音阶是,为什么计算公式是0.18*440/55 这个公式中的各个参数从什么地方来的

网友:
还有一个问题,是不是你需要的最小分辨率实际上是动态根据音阶改变的。比如不同的声音频率 你不一定需要那么高精度的分辨率。比如20Hz信号,需要0.01Hz。而2000Hz信号,就只需要1Hz即可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