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AC] DAC指标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术语Glitch impulse毛刺脉冲----TI的一篇博文很好的进行了普及

楼主(2020-03-24):
https://e2e.ti.com/blogs_/b/analogwire/archive/2013/06/14/what-s-with-all-this-glitch-ing

使用模数转换器(DAC)进行设计时,您期望输出从一个值单调移至下一个值,但实际电路并非总是如此。在某些代码范围内,出现过冲或下冲(量化为毛刺脉冲)并不少见。这些脉冲可以两种形式之一出现,如下图1所示。

图1:DAC故障行为
图1a所示的毛刺会产生两个代码转换误差区域,这在R-2R精密DAC中很常见。图1b显示了单瓣毛刺脉冲,这在串行DAC拓扑中更为常见。小故障脉冲被量化为能量的量度,通常以纳伏秒(nV-s)的形式指定。
但是,在谈论DAC毛刺的来源之前,我们必须首先定义术语“主要过渡”。主进位转换是单代码转换,由于低位(LSB)转换而导致最高有效位(MSB)发生变化。0111到1000或1000到0111的二进制代码转换是主要进位转换的示例。可以将其视为大多数开关的反转。这是故障最常见的地方。
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是开关同步和开关电荷转移,因为同时触发了多个开关。出于争论的目的,让我们看一个R2R字符串DAC,其设计依赖于代码转换期间同步的开关,如下图2所示。
图2:DAC主要进位过渡
众所周知,不存在完美的同步,开关中的任何变化都将导致短暂的一段时间,在此期间,所有开关均被切换为高电平或低电平,从而导致DAC的输出产生误差。发生恢复,结果,在稳定之前,开关电荷将在相反的方向上形成波瓣。
因此,让我们看一下在主要进位过渡期间发生的三个阶段以及DAC输出如何响应,如图3所示。

图3:过渡期间的DAC输出
  • 在代码转换之前,DAC的初始阶段。在此示例中,我们查看了表示二进制代码011的3个MSB。
  • DAC输出进入主载过渡,这导致所有R-2R开关在短时间内接地。
  • 开关电荷注入一小段时间后,DAC恢复,并且输出开始稳定下来。
比较图4所示的主要进位过渡与非主要进位过渡的输出毛刺,可以证明开关同步是主要的影响因素。
X轴标度为200ns / div,Y轴标度为50mV / div。
图4:R-2R DAC输出毛刺
到目前为止,我们已经研究了R-2R DAC架构中的毛刺,以解释开关同步是主要的原因。但是,当您查看串式DAC的毛刺时,情况有所不同。根据设计,它会接入电阻器串的不同点以产生输出电压。如果不进行多次切换,则脉冲幅度较小,并且通常由数字馈通控制。图5显示了R-2R DAC和字符串DAC拓扑相同的主要进位代码转换的比较。
图5:R-2R与串DAC输出故障
了解为什么会发生毛刺,可以帮助您确定设计是否可以承受这种短暂的冲动。我将在未来几周中讨论一些有助于减少故障的方法。
而且,如果您想了解有关字符串和R2R DAC的更多信息,请确保在此处的Analog Wire上查看我们的DAC Essentials系列中的这些以前的文章:

网友A(2022-10-26):
那么问题来了,DAC输出波形出现了毛刺脉冲怎么解决呢?硬件外接负载、RC滤波器,软件修改DAC时钟?希望有具体教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么问题来了,DAC输出波形出现了毛刺脉冲怎么解决呢?硬件外接负载、RC滤波器,软件修改DAC时钟?希望有具 ...

DAC本身特性的话,这个没有特别好的办法,得上TI官网找找好点的思路。

如果你是外接运放做DAC放大,这个换个好点的运放可以解决,之前搞过一次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DAC本身特性的话,这个没有特别好的办法,得上TI官网找找好点的思路。

如果你是外接运放做DAC放大,这 ...

多谢指教,不过我还是希望能从软件上解决这个问题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多谢指教,不过我还是希望能从软件上解决这个问题

这个毛刺就是dac硬件产生的,几乎只能靠硬件来解决。
不过,如果减少dac的数字变化率,比如缓慢增加/减少给定的数值,应该是可以减少毛刺信号的。

网友(2023-11-07):
引用 网友A:
多谢指教,不过我还是希望能从软件上解决这个问题

这是IC的问题,没法从软件解决的,你只能从DAC输出做文章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毛刺就是dac硬件产生的,几乎只能靠硬件来解决。
不过,如果减少dac的数字变化率,比如缓慢增加/减 ...

应该是不行的,二进制数据进位的时候,有可能导致多个bit同时反翻转(如0111+1=1000),这个“同时翻转”在硬件上就导致翻转不同步导致的毛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