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freertos + emwin 定时注销和重启

楼主(2020-03-24):
如果一段时间没有操作,自动退出到登陆页面。我的思路是利用freeros 的定时器,发送消息给emwin 让其切换页面,但是貌似定时器回调函数中无法调用WM_SendMessage。请问有啥思路没有?

网友A:
emWin自带的定时器功能就可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emWin自带的定时器功能就可以。

我有很多页面,难道要在每个页面的回调函数中加定时器,在WM_TOUCH中清计数;而且有的页面已经使用了定时器做其他功能,只有一个WM_TIMER分支,相互影响是不是不太好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有很多页面,难道要在每个页面的回调函数中加定时器,在WM_TOUCH中清计数;而且有的页面已经使用了定时 ...

是的,你每个界面既然都有回调,也不差加上个定时器回调占用的这一点代码

网友:
可以使用RTOS的消息传递,在emwin任务中,记得保存好登陆界面的句柄,在GUI_Delay()之后,根据任务消息调用WM_BringToTop(),应该可以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