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μCOS-III] 用DAP接口观测uc/probe出现的问题

楼主(2020-03-25):
请教各位大神,我参考硬汉的专题2期关于uc/probe的教程,用DAP调试接口,出现如下问题,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吗?

相关的ucosIII的宏定义都打开了,也重启过软件,降低max clock还是不行。

相关配置

相关配置

出现的问题

出现的问题

网友A:
用串口吧,这个香
如果有条件就用TCPIP或者USB,那个更香

网友:
DAP貌似不太好使,还是用JLINK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串口吧,这个香
如果有条件就用TCPIP或者USB,那个更香

串口咋滴配置哇  我配置完后提示 连接超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