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ListView怎么在第一列前面增加一列?

楼主(2020-03-25):
先请教一下大家,LISTVIEW这个控件怎么在现有第一列的前面增加一列?没找到相关API....

网友A:
这个函数测试了没,是否可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函数测试了没,是否可行

这个貌似是插入行的,我刚才找了找,没找到插入列的函数,只有添加列的函数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貌似是插入行的,我刚才找了找,没找到插入列的函数,只有添加列的函数。

对,这个是插入行的,最近看问题有点不仔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