能用W25Q128模拟U盘吗,用RL_USB和rl_flash

楼主(2020-03-25):
如题,如果可以,有没有例程

网友:
W25Q是NOR型的,RL-FlashFS驱动NOR型是嵌入式文件系统各种,这种格式不支持FAT,也就是不支持电脑端模U盘。

RL-FlashFS驱动NAND,SD卡等是FAT类的,可以模拟U盘。

网友(2020-12-02):
我用teenyusb可以用W25Q模拟U盘正常读写,只是速度较慢